[单片机芯片] CH32V203RBT6跑rt-thread网络部分代码怎么移植

楼主(2022-11-18):
CH32V203RBT6跑rt-thread网络部分代码怎么移植?

网友A:
看看RT-Thread studio是否支持CH32V203RBT6

网友B(2023-03-08):
RTT的话可以自己下载源码,进行移植吧

网友C:
你看看RTT的IDE,是不是支持了203,然后再看看是否适配了网络组件

网友D:
找原厂的技术支持请教一下吧,这样来的效果能快点

网友E:
话说,RTT支持CH32V203么?

网友F:
网络部分你指的是用什么网络芯片么?还是?

网友G:
我记得RTT是支持W5500的吧,你可以移植W5500到CH32上

203RB是自带以太网控制器的,没必要用W5500了的

网友H:
你是没思路了么,还是移植过程遇到了什么问题,贴图出来看看

网友I:
一般IDE上都是有网络组件的,参考别的系列如何移植,其实CH32也就移植过来了

网友J:
没咋用过RTT,感觉我这点功能都没必要走个操作系统,哈哈

网友K:
现在RTT适配比较好了,移植应该不是太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