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输出电压过程请教

楼主(2022-11-18):
今天在网络当中看一位坛友请教一个运放电路的输出电压,本人没有算出来,还请各位坛友赐教一下计算过程,谢谢。

                    tyw 注

网友A(点评):
用Multisim 仿真一下省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俺想知道分析过程,请赐教。

楼主:
@tyw 前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是直流输入吧,稳态的话不考虑电容影响,V1由VDD电阻分压产生,V2跟随V1,上方是一个同相加法器,直接可以套公式,或者根据虚短虚断推导一下也行。

楼主(点评):
好的,我尝试一下,看到运放电路就有些胆怯。

网友C:
U5A是电压跟随。U5D是加法电路。

楼主(点评):
谢谢,正在学习上面前辈给的资料,边学习边理解。

网友D:
U5A提供基准,U5D是差分放大电路。U5A输出Vref=VDD/11.U5D输出:Vref+(75K/1K)*Vi。C32,C35用错了,差分放大一般不要加电容,如果运放是高速运放,C32,C35也只能是PF级别。

网友E:
很常用的电路,就是一个差分输入电路。假设运放理想,工作于放大区,不饱和也不截止。
差分放大的输入端VIN+=VA,VIN-=0V,VREF=V2,放大倍数=R35/R36=62.5,则输出 = 62.5*VA +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