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触控式MP3播放器的实现

楼主(2022-11-19):
#申请原创#
为了充分利用新定义MCU开发板的资源,尤其是发挥触控板的特色而制作了该触控式MP3播放器。
它通过滑条来控制音量,以滑环来选择乐曲,以触控键来改变播放。此外,为了能更显示出歌曲名称,还为它配置了0.96寸的OLED屏。MP3播放模块则是由UART1来控制,其整体构成如图1所示。
其中:
OLED_SCL连接P44
OLED-SDA连接P45
MP3_RX  连接P13
1 整体构成

为实现中文歌单的显示,特配置了相应的中文字库,其结构如下:
unsigned char Hzk[][32]={
{0x20,0xC2,0x0C,0x80,0x04,0xA4,0xA4,0xBF,0xA4,0xA4,0x04,0x08,0x84,0x63,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CF,0x54,0x44,0x34,0x2F,0xA0,0x41,0x20,0x18,0x06,0x00},

{0x10,0x60,0x02,0x8C,0x00,0x88,0x88,0xFF,0x88,0x88,0x00,0xFE,0x22,0x22,0xFE,0x00},
{0x04,0x04,0x7E,0x01,0x00,0x1F,0x08,0x08,0x08,0x9F,0x60,0x1F,0x42,0x82,0x7F,0x00},

{0x10,0x60,0x02,0x8C,0x24,0x94,0x84,0xBD,0x86,0x84,0xBC,0x84,0x14,0x24,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00,0x0E,0x0A,0x0A,0x0A,0x4A,0x8A,0x4B,0x38,0x00,0x00,0x00},

....

};

对于该字库其汉字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为便于在播放乐曲的时候及时显示出歌曲名称,特配置了一个供OLED屏来显示的菜单函数,其内容如下:
void  Menu(int m)
{
        OLED_ShowNum(0,2,m-3,2,16);
        OLED_ShowChar(16,2,'-',16);
        OLED_ShowString(30,2,"           ",16);
        OLED_ShowString(30,4,"           ",16);
        if(m==1)
        {
        OLED_ShowCHinese(30,2,0);
        OLED_ShowCHinese(46,2,1);
        OLED_ShowCHinese(62,2,2);
        }
        if(m==2)
        {
        OLED_ShowCHinese(30,2,3);
        OLED_ShowCHinese(46,2,4);
        OLED_ShowCHinese(62,2,5);
        OLED_ShowCHinese(78,2,6);
        }

        if(m==3)
        {
        OLED_ShowCHinese(30,2,7);
        OLED_ShowCHinese(46,2,8);
        }

        if(m==4)
        {
        OLED_ShowCHinese(30,2,9);
        OLED_ShowCHinese(46,2,10);
        }

        if(m==5)
        {
        OLED_ShowCHinese(30,2,11);
        OLED_ShowCHinese(46,2,12);
        OLED_ShowCHinese(62,2,13);
        OLED_ShowCHinese(78,2,14);
        }

        if(m==6)
        {
        OLED_ShowCHinese(30,2,15);
        OLED_ShowCHinese(46,2,16);
        OLED_ShowCHinese(62,2,17);
        OLED_ShowCHinese(78,2,18);
        OLED_ShowCHinese(94,2,19);
        }

        if(m==7)
        {
        OLED_ShowCHinese(30,2,20);
        OLED_ShowCHinese(46,2,21);
        }
        if(m==8)
        {
        OLED_ShowCHinese(30,2,22);
        OLED_ShowCHinese(46,2,23);
        OLED_ShowCHinese(62,2,24);
        OLED_ShowCHinese(78,2,25);
        OLED_ShowCHinese(94,2,26);
        OLED_ShowCHinese(30,4,27);
        OLED_ShowCHinese(46,4,28);
        }
        if(m==9)
        {
        OLED_ShowCHinese(30,2,20);
        OLED_ShowCHinese(46,2,21);
        }
        if(m==10)
        {
        OLED_ShowCHinese(30,2,29);
        OLED_ShowCHinese(46,2,30);
        OLED_ShowCHinese(62,2,31);
        OLED_ShowCHinese(78,2,32);
        OLED_ShowCHinese(94,2,33);
        }
}

2 播放控制

实现图2所示控制功能的主程序为:
void main(void)
{
   USCI1_HandleInfoDef USCI1_HandleInfo;
   SC_Init();
   Sys_Init();
   TouchKeyInit();
   P4CON = 0xFF;
   P4PH  = 0x01;
   GPIO_Init(GPIO4,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MP3 Player",16);
   setVolume(20);
   USCI1_HandleInfo.TxState = USCI1_STATE_READY;
   USCI1_UART_Transmit(&USCI1_HandleInfo, cmd6, 10, 0xFFFF);
   while(1)
   {
       Sys_Scan();
  }
}

演示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M411C7oh/?vd_source=f302fc0cc3a0425328db53a3b92082ca

相关链接:
1. MDM_2802屏中文菜单的MP3播放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6358-1-1.html
2. 触摸控制及数值显示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5578-1-1.html
3. 双色OLED屏显示驱动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3564-1-1.html

网友A(2023-03-10):
非常棒的设计,后期可以用在实际生产和应用中。

网友B:
可以做触摸功能的设计吗?

网友C:
51内核的单片机性价比可以吗?

网友D:
评估板带的触摸的性能真是强大。

网友E:
这个触摸库会占用多大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触摸功能的设计吗?

肯定呀!

网友F:
mp3怎么使用DAC输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mp3怎么使用DAC输出数据?

MP3模块把这些都解决了,串口发指令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