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1、点灯开始

楼主(2022-11-19):
万事先点灯,把灯点亮了,后面的就可以弄了。第一篇先来个简单的。

1、先看原理图灯的连接
核心板上的LED D2是与IO口的P01连接。
2、再上代码
GPIO初始化:
        #if (IC_MODEL == RD8T36x48)  //RD8T36x48引脚定义
        P0CON = 0xFF;  //设置P0为强推挽模式
        P0PH  = 0x00;
        P1CON = 0x00;  //设置P1为高阻输入模式
        P1PH  = 0x00;
        P2CON = 0x00;  //设置P2为高阻带上拉模式
        P2PH  = 0xFF;
        P3CON = 0xFF;  //设置P3为强推挽模式
        P3PH  = 0x00;
        P4CON = 0xFF;  //设置P4为强推挽模式
        P4PH  = 0x01;
        P5CON = 0xFF;  //设置P5为强推挽模式
        P5PH  = 0x00;
        #endif

        #if (IC_MODEL == RD8T36x44)  //RD8T36x44引脚定义
        P0CON = 0xFF;  //设置P0为强推挽模式
        P0PH  = 0x00;
        P1CON = 0x00;  //设置P1为高阻输入模式
        P1PH  = 0x00;
        P2CON = 0x00;  //设置P2为高阻带上拉模式
        P2PH  = 0xFF;
        P3CON = 0xFF;  //设置P3为强推挽模式
        P3PH  = 0x00;
        P4CON = 0xFF;  //设置P4为强推挽模式
        P4PH  = 0x01;
        P5CON = 0xFF;  //设置P5为强推挽模式
        P5PH  = 0x00;
        RD8T36x44_NIO_Init(); //未引出IO口配置
        #endif

        #if (IC_MODEL == RD8T36x32)  //RD8T36x32引脚定义
        P0CON = 0xFF;  //设置P0为强推挽模式
        P0PH  = 0x00;
        P1CON = 0x00;  //设置P1为高阻输入模式
        P1PH  = 0x00;
        P2CON = 0x00;  //设置P2为高阻带上拉模式
        P2PH  = 0xFF;
        P3CON = 0xFF;  //设置P3为强推挽模式
        P3PH  = 0x00;
        P4CON = 0xFF;  //设置P4为强推挽模式
        P4PH  = 0x01;
        P5CON = 0xFF;  //设置P5为强推挽模式
        P5PH  = 0x00;
        RD8T36x32_NIO_Init(); //未引出IO口配置
        #endif

        #if (IC_MODEL == RD8T36x28)  //RD8T36x28引脚定义
        P0CON = 0xFF;  //设置P0为强推挽模式
        P0PH  = 0x00;
        P1CON = 0x00;  //设置P1为高阻输入模式
        P1PH  = 0x00;
        P2CON = 0x00;  //设置P2为高阻带上拉模式
        P2PH  = 0xFF;
        P3CON = 0xFF;  //设置P3为强推挽模式
        P3PH  = 0x00;
        P4CON = 0xFF;  //设置P4为强推挽模式
        P4PH  = 0x01;
        RD8T36x28_NIO_Init(); //未引出IO口配置
        #endif

        #if (IC_MODEL == RD8T36x20)  //RD8T36x20引脚定义
        P0CON = 0xFF;  //设置P0为强推挽模式
        P0PH  = 0x00;
        P1CON = 0x00;  //设置P1为高阻输入模式
        P1PH  = 0x00;
        P2CON = 0x00;  //设置P2为高阻带上拉模式
        P2PH  = 0xFF;
        P3CON = 0xFF;  //设置P3为强推挽模式
        P3PH  = 0x00;
        P4CON = 0xFF;  //设置P4为强推挽模式
        P4PH  = 0x01;
        RD8T36x20_NIO_Init(); //未引出IO口配置
        #endif

引脚定义:
sbit  P01 = P0^1;
再来一个点亮LED:
P01 =1;
3、灯点亮图片:

4、再来一个LED闪烁
void BTM_Int(void) interrupt 9
{
                P01 = ~P01;
}

上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44y1X7qp/?vd_source=0e4686609dd9c60a63b3f7fe54080c03

网友A(2023-03-10):
新定义单片机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B:
可以比肩contex-m0的芯片了。

网友C:
入门单片机的首选程序了。

网友D:
这个可以使用易码魔盒开发的。

网友E:
RD8T36x44的功能真强大。

网友F:
有完成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G:
可以申请样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申请样品的吗?

可以申请样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申请样品的吗?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