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显示模块120问(下)

楼主(2022-11-19):
61.智能显示模块可以播放动画吗?
  • 可以。通过动画控件实现。

62.智能显示模块支持视频播放吗?
  • 不支持。若需要播放实时视频可以选择我司HDMI接口或者LVDS接口的液晶显示模块。

63.智能显示模块可以显示二维码吗?
  • 开发工具中提供了二维码控件, 主机发送指令往二维码控件的寄存器写入数据就可以显示出该数据的二维码图形。

64.智能显示模块可以显示曲线吗?
  • 可以显示曲线,通过曲线控件可以把主机发来的数据显示成曲线。曲线功能的使用参考案例文档AN-20-0085。

65.智能显示模块可以仪表盘吗?
  • 可以显示仪表盘,通过表盘控件实现。表盘功能的使用参考案例文档AN-20-0088。

66.智能显示模块可以显示开关图标吗?
  • 可以显示开关图标,通过位变量图标控件 或者 变量图标控件实现。

67.智能显示模块可以显示进度条吗?
  • 可以。通过进度条控件实现,支持水平进度条、垂直进度条等。

68.智能显示模块有倒计时功能吗?
  • 有。计时器控件可以实现倒计时和正计时功能。

69.智能显示模块怎么用键盘输入密码?
  • 可以通过显示模块自带的密码键盘输入密码,或者通过自定义键盘实现密码输入功能(键盘的输入栏需要设置掩码属性,一般设置为*,这样输入任何字符时都显示为*。

70.智能显示模块能实现表格显示功能吗?
  • 可以实现表格显示效果。

71.智能显示模块可以连接网络吗?
  • 带网口的显示模块可以连接以太网,需要在显示工程中提前配置静态的IP地址,主机通过IP地址和显示模块通信。

72.智能显示模块上电后显示黄屏(或白屏)怎么办?
  • 在电脑上或者主机发送指令格式化屏的Flash为FAT32,然后重新下载。

73.智能显示模块上电后显示“No Project”怎么办 ?
  • 在电脑上或者主机发送指令格式化屏的Flash为FAT32,然后重新下载。下载时勾选“校验文件”选项,然后下载,并查看电脑是否开启杀毒,安全卫士之类的软件; 直接从工程编译输入的Output文件夹中拷贝“Font和THMT”这两个文件夹至模块U盘。

74.智能显示模块为什么上电后显示“Starting RTC,Please wait a few seconds...”?
  • 工程设置中RTC模块设置了“使能”, 切未装入电池,上电后就会显示该提示。若工程中显示日期时间,建议给屏装入纽扣电池。

75.智能显示模块保存工程时为什么提示另存为?
  • 开发软件未正常关闭时会在上次打开显示工程的同级目录遗留一个临时文件夹,删除该文件夹即可。遗留的文件夹名称通常是 “工程名称_tmp0”。

76.智能显示模块导入图标失败怎么办?
  • 检查图片格式或图片大小是否符合要求。图标大小不能大于背景图大小的1/4(图标长x宽≤背景图长x宽)。图标的分辨率乘积小于131072。

77.智能显示模块RTC时钟时间不走是什么原因?
  • RTC电池没电了 或 显示工程的工程配置中未开启RTC模式为“使能”。

78.为什么装上了电池RTC的显示模块在掉电以后还是无法保存时钟时间?
  • 检查下电池是否还有电(不要低于2.8V) 或者电池有没有装反(纽扣电池平面朝上安装)。

79.我要怎么校准或设置智能显示模块中的时间?
  • 可以通过主机发送指令来设置时间 或者通过日期时钟键盘来手动输入时间。

80.智能显示模块导入图片失败是什么原因?
  • 可能是以下原因:图像像素太大 或 图像格式不符合要求(建议使用24位BMP格式图片)

81.智能显示模块导入图片显示乱是什么原因?
  • 图片格式不是24位/32位BMP 或图像像素太大被自动缩放后失真导致。

82.智能显示模块连接电脑后无法识别怎么办?
做以下几个检查:
  • 屏通过USB连接电脑有没有给屏供电。(注:智能显示模块用USB线和连电脑USB口连接时不允许再给显示模块单独供电)
  • USB线是否完好或者太长。(注:线长度不要超过1.5M,线太长电脑可能会无法识别到显示模块)
  • 电脑USB口是否加密。
  • 屏的USB口有没有被损坏。

83.智能显示模块无法下载是什么原因?
可能以下原因:
  • 用电脑下载时给屏供电了。(电脑下载不需要供电)
  • USB线太长导致供电不足。(建议不要超过1.5M 或连接电脑后面板USB口)
  • 其他软件占用模块模块U盘。

84.智能显示模块连接电脑后,提示需要格式化怎么办?
  • 可能是显示模块的存储flash写入数据异常断电导致,重新格式化为FAT32,然后下载显示工程。

85.智能显示模块为什么每次上电都显示触摸屏校准界面?
  • 进入触摸屏校准界面一共有两种方式:一、主机发指令;二、按下触摸屏右上角上电。检查下主机是否误发送了指令或者安装上触摸屏有没有被压到。

86.智能显示模块通过串口通信时,如何知道已正确接收?
  • 智能显示模块在接受主机发来的指令后,会回应确认码。
  • 指令正确会回应: 0x3A 0x3E
  • 指令错误会回应: 0x21 0x3E

87.智能显示模块怎么在显示工程中给寄存器设置初始值?
  • 在打开的页面显示区域右击鼠标,选择“页面功能”, 在这里可以设置给寄存器赋值。

88.智能显示模块如何输出U盘下载模式的文件?
开发工具中:
  • 菜单-工具-选项, 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输出工程镜像文件256MB镜像
  • 菜单-工具-编译, 编译后IMG文件夹下的内容就是U盘下载所需的文件。

89.智能显示模块最多支持多少个变量显示?
  • 每个画面中同一类型的控件可以最多创建512个(默认256个,通过配置文件可以修改为最大512个)。 参考RGTools中的“附录B:工程限定”。

90.下载显示工程到智能显示模块中时是否可以校验下载正确?
  • 开发工具下载时可以勾选校验,勾选后当显示工程下载时会校验是否下载完整。

91.智能显示模块怎么输入中文?
  • 可以通过显示模块自带的中文键盘或自定义中文键盘输入中文。

92.智能显示模块怎么输入小数?
  • 可以通过自定义小数键盘输入小数(浮点数)。(设置小数位数)

93.智能显示模块可以自己做键盘吗?
  • 可以,智能显示模块支持自定义键盘。

94.智能显示模块可以自己做菜单吗?
  • 可以制作任意菜单(画中画), 通过触摸键控件或者虚拟键控件实现。点击触摸或者发送指令就可以弹出菜单。

95.智能显示模块支持播放视频吗?
  • 智能显示模块支持显示动画(每一帧图片需要先存储在模块中),若需要可播放视频功能的显示屏,可用我司HDMI接口、LVDS接口或RGB接口的液晶显示模块。

96.带网口的智能显示模块, 支持用网口供电吗?
  • 显示模块的网口是用来通信,不支持给模块供电。模块有专门接口用来供电。

97.智能显示模块新的界面开发工具兼容老的低版本的吗?
  • 开发工具会持续完善,新的版本会兼容老版本。

98.尺寸不同分辨率相显示工程可以复用吗?
  • 屏的分辨率相同时工程可以复用,如5寸、7寸、9寸因为分辨率相同,显示工程完全共用,用户用5寸在不改显示工程和主机程序的条件下直接可以升级到7寸和9寸。

99.显示工程界面可以帮忙开发吗?
  • 我司接受定制和协助开发,可以联系业务详细沟通。

100.不想让终端客户看到源显示工程,在用户现场时怎么升级显示工程?
  • 可以用开发工具编译生成 模块可读取显示的工程文件,此文件不可以编辑修改。在用户现场时可以通过电脑或者U盘用此文件进行升级更新显示工程。

101.写入模块的颜色格式?
  • RGB565格式,如软件中显示颜色“FF0000”,写入指令中“F800”

102.Lua脚本程序编写如何操控屏内的变量地址?
  • 具体函数接口可以参考《SMART LCD Lua Functions Reference》说明书介绍了智能模块内部变量操作的函数使用

103.字符串关联数字变量如何使用?
  • 目前开发工具支持字符串设置VP为“VP_STR和VP_N16”两种类型,设置为VP_16时,使用指令发送字符串显示数据为2:1的关系,例如设置字符串长度为8,此时需要占用4个16位数字变量去显示字符串的数据,指令使用“0x3D”写16位数字变量指令实现,建议使用“0x82”连续写变量指令实现。

104.曲线控件设置“点宽”提示失败问题?
  • 曲线控件的属性栏中设置“点宽”时,会根据曲线变量的长度自适应的修改曲线控件的宽度。
       (1)如果未关联曲线变量,会提示“失败”。
       (2)如曲线变量长度过长,且曲线摆放位置的右侧没有位置时,也会提示“失败”。

105.模块定时自动返回指令数据功能(不带脚本模块,通用使用方式)
  • 使用定时器可以定时让模块返回串口数据。
      (1)首先设置发送指令“AA 44 0002 FFE0 0000 000A CC33 C33C AA 3B 00FF FF00 01 CC33 C33C”可以设置“计时器0”从10s开始进行倒计时。
      (2)当计时器归0时模块返回指令“AA 77 0002 FFE0 0000 0000 CC33 C33C”表示“计时器0”归“0”。

106.OTG升级使用的镜像文件能不能更改名称?
  • 可以,但是必须保留“Project_Image”前缀,最多支持输入32个字节。

107.显示其他国家字符时出现异常或无法显示的问题?
  • 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
     (1)使用的字体是否支持目标国家字符显示。可以创建字体时勾选“扩展代码页”或者DBCS中的5个双字节的代码页。
     (2)工程中的工程设置是否设置为该代码页,也可以使用指令切换工程的代码页。(从Font2中创建的字体受工程设置的代码页控制切换)
     (3)发送的字符编码,是否为该代码页的字符编码,具体编码与字符对应关系可以查看创建字符预览时正下方编码,或者从网上查找相应代码页的字符编码对应表。

108.模块使用一段时间,背光会变暗是为什么?
  • 工程中默认设置里面存在屏保设置“延时设置背光”,模块上电600秒后会进入屏保模式下的背光设置。解决方法:可以进入工程设置里将屏保时的背光调至最高,这样模块显示时就不会变暗了。

109.开机时模块偶尔会进入自检模式?
  • 自检模式原先设计是内部生产测试使用,进入方式是短接模块串口的TX与RX引脚然后上电才能进入。客户使用过程中出现自检模式的问题时,可以先测试一下模块的RX\TX引脚是否短接在一起,造成模块上述问题。

110.Modbus主机产品读写操作如何实现?
  • Modbus主机产品的读写操作实现的前提是通过“Modbus产品脚本编辑器”映射需要操作的从机地址。读操作继续在“Modbus产品脚本编辑器”中的逻辑关系中添加“Read”操作实现。写操作的方法可以通过“Modbus产品脚本编辑器”中的逻辑关系实现,也可以通过添        加“触摸键”“虚拟键”“页面功能”等可对相应寄存器进行控制的控件实现。可以参考案例文档“AN-20-0092”。

111.Modbus从机产品如何设置ID?
  • Modbus从机产品如“HMT043BMC-C”、“HMT070CN-C”等从机产品,配套使用的开发工具“Editor V4”可以通过打开“工程设置”窗口,在窗口中可以对从机地址进行设置,范围“1~255”。

112.字符串,数字控件如何控制背景颜色和前景字体颜色?
  • 字符串和数字控件支持统一指令“0x7E”和“0x7F”对目标控件进行前景背景颜色修改,只需要知道目标控件的页面ID可控件ID即可。同时也可以通过关联“背景色VP”和“前景色VP”然后发送“0x3D”指令对相关VP写入颜色值进行设置。颜色值RGB565。

113.数字控件设置小数显示与编译成整型数据的说明?
  • 数字控件中属性栏中可以设置小数位数,当编译数据为整型数据时,输入数据与显示结果参考下表中1~6行。
  • 当关联变量为32或64位数字变量时,编译为浮点型数据时,输入数据与显示结果参考下表中的7,8行。
114.打开工程后工程中的字体没有显示,如字符串,数字等控件不能预览显示字体?
  • 打开开发工具时没有使用最高权限打开,导致工程没有权限读取C盘中的字库文件。建议客户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开发工具。

115.模块中日期时钟如何修改设置时间?
  • 在工程中可以通过新建触摸键,在呼出键盘(菜单)属性栏中设置弹出“RTC键盘(PIP)”,部分模块支持系统键盘“日期时钟设定”,或者通过“PIP时钟设定”创建自定义的键盘对时间进行设置。不支持触摸屏的模块可以使用指令“0x9C”通过串口对模块时钟进行设置,具体指令格式可以参考用户手册。

116.客户在升级新版本的开发工具后,打开工程,有发现工程中系统字体找不到?
  • 使用新版开发工具打开旧版工程时,先从工程设置中确认一下工程的“设备型号”勾选为原使用的设备型号,然后点击“OK”关闭,此时软件会根据设备型号刷新其支持的功能。比如系统字体、系统键盘。

117.Modbus产品脚本编辑器“映射关系”解释?
  • modbus主机产品与从机设备进行通信时,首先需要从“Modbus产品脚本编辑器”中映射从机的相关寄存器地址,然后才能进行读取或写入操作。模块VP地址与Modbus地址的数量对应关系如下:
       VP_N16(0x80000):最多映射(16个0x地址) 或 (16个1x地址) 或 (1个3x地址) 或 (1个4x地址)
       VP_G16(0x60000):最多映射(16个0x地址) 或 (16个1x地址) 或 (1个3x地址) 或 (1个4x地址)
       VP_N32(0x20000):最多映射(32个0x地址) 或 (32个1x地址) 或 (2个3x地址) 或 (2个4x地址)
       VP_N64(0x30000):最多映射(64个0x地址) 或 (64个1x地址) 或 (4个3x地址) 或 (4个4x地址)

118.如何控制告警声音,或者实现长鸣告警?
  • 智能模块支持“0x7A”指令控制模块的蜂鸣器的声音频率和响应时长,指令具体格式可以参考模块用户手册指令部分的说明。

119.字符串控件与静态字符串控件中预览字符显示乱码,如何修改显示正常?
  • 首先需要确认控件属性栏中关联的字体是否支持,比如显示日文字符,但是关联的字体不含日文字库。然后再确认工程设置中的“代码页”设定是否匹配该字体支持的字库。最后可以通过查找需要显示的字符编码,在字符串预览区通过“# + 编码字节”的方式显示,如显示GB2312字符“℃”,预览值输入“#A1#E6”就可以显示了。

120.表盘中关联了前景图片和背景图片,上电后还是无法显示旋转的表盘效果?
  • 表盘控件的前景图标和背景图标的大小尺寸必须一致,像素长宽必须一致,否则显示无法显示表盘效果。其余需要注意的控件还有位变量图标,动画导入图片,表盘开口模式前景背景图标,大小尺寸都必须保持一致。

楼主:
更多信息,请持续关注Topway官网 www.topwaydisplay.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