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32WB452蓝牙连接设置配对密码是在哪个函数设置?

楼主(2022-11-19):
请问有没有蓝牙应用详细的文档?配对密码设置,最短连接间隔时间,最长连接间隔时间等参数在哪个函数配置?

网友A:
1、N32WB452的配对密码模式配置、最短连接间隔时间,最长连接间隔时间等参数在bt_features_init()函数里面配置;
2、广播时间修改参考如下配置:
     app_env.adv_para.adv_int_min    = 0x320;  //广播间隔时间最小值:0.5S = 0x320*0.625 ms
     app_env.adv_para.adv_int_max    = 0x640;  //广播间隔时间最大值:0.5S = 0x320*0.625 ms
2、在进行配对密码模式配置时,需要
     1.修改绑定模式和设置密码:
     app_env.pairing_mode = GAPM_PAIRING_LEGACY;
     app_env.iocap = GAP_IO_CAP_DISPLAY_ONLY;
     app_env.pin_code = 123456;
     2.关闭定时器3的处理函数
     3.app_user_init()内容
具体参考附件文档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N32WB452的配对密码模式配置、最短连接间隔时间,最长连接间隔时间等参数在bt_features_init()函数里面 ...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