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380M管理型交换机系统软件操作指南二:转发表

楼主(2022-11-19):
前面介绍了端口配置,这次对转发表进行详细的描述,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基础配置、转发表、删除
1.1  基础配置
1.1.1  老化时间
老化时间是一个影响交换机学习进程的参数。从一个地址记录加入地址表以后开始计时,如果在老化时间内各端口未收到源地址为该 MAC 地址的帧,那么,这些地址将从动态转发地址表中被删除。静态 MAC 地址表不受地址老化时间影响。
配置步骤如下:
1.在导航栏中选择[基本配置/转发表/配置/老化时间],进入[老化时间]界面。
2.在转发表[老化时间]界面中可以查看转发表的老化时间的相关配置信息。
3.如需修改转发表的老化时间配置,可在老化时间配置框中修改相应配置,然后单击<应用>,如下图1.1 老化时间配置界面。

配置项说明
转发表[老化时间]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表1.1 转发表[老化时间]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1.1.2  静态MAC
单播是主机之间“一对一”的通讯模式,当 MAC 地址转发表中包含与报文目的 MAC 地址对应的表项时,交换机直接将报文从该表项中的转发出端口发送。单播 MAC 地址提供配置目的MAC 地址与端口一一对应的功能,手动配置静态 MAC 地址表。配置某一端口与某一 MAC 地址对应后,目的地址为该 MAC 地址的报文只能从所对应的端口转发,而不进行广播。
配置步骤
1. 在导航栏中选择[基本配置/转发表/配置/静态MAC],进入[静态MAC]配置界面。
2. 如需添加新的静态MAC,单击<添加>,进入[静态MAC]配置界面,填写相应的配置项,单击<应用>,完成添加。如配置项填写有误,会有相应的提示。
3. 如需修改静态MAC,勾选相应的静态MAC,单击<修改>,进入[静态MAC]界面,修改相应的配置项,单击<应用>,完成修改。如配置项填写有误,会有相应的提示。
4. 如需删除静态MAC,勾选相应的静态MAC,单击<删除>,删除静态MAC。
5. 在转发表[静态MAC]界面中可以查看转发表的静态MAC相关配置信息,如下图1.2 (静态MAC显示界面和静态MAC配置界面)。

配置项说明
转发表[静态MAC]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表1.2 转发表[静态MAC]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1.1.3  端口学习能力
本设备每个端口都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缺省使能学习能力,根据不同的芯片方案,而端口学习能力的数目决定了端口学习MAC地址的总数目,常用的系列设备缺省情况下为8192条,每个产品根据能力的不同,具体见每个产品系列的规格书为准,建议在非未必要的情况下,不需修改此功能配置。
设备的MAC地址学习为独立VLAN学习,IVL(Independent VLAN Learning,独立VLAN学习):交换机为每个 VLAN维护独立的MAC地址转发表。由某个VLAN内的端口接收的报文,其源MAC地址只被记录到该VLAN的MAC地址转发表中,且报文的转发只以该表中的信息作为依据。
配置步骤
1. 在导航栏中选择[基本配置/转发表/配置/端口学习能力],进入[端口学习能力]界面。
2. 在转发表[端口学习能力]界面中可以查看转发表的端口学习能力相关配置信息。
3.选择或填写需要修改的配置项,单击<应用>生效,如配置项填写有误,会有相应的提示。
4.如需修改端口学习能力配置,单击对应端口显示栏后的<修改>按钮,进入端口配置界面,如图1.3 端口学习能力配置界面。

配置项说明
转发表[端口学习能力]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表1.3 转发表[端口学习能力]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1.2  转发表
以太网交换机在转发数据前必须知道它的每一个端口所连接的主机的 MAC 地址,构建出一个MAC 地址表。 当交换机从某个端口收到数据帧后, 读取数据帧中封装的目的地 MAC 地址信息,然后查阅事先构建的 MAC 地址表,找出和目的地地址相对应的端口,从该端口把数据转发出去,其他端口则不受影响,这样避免了与其它端口上的数据发生碰撞。因此构建 MAC 地址表是交换机的首要工作,也是基本工作原理。
配置步骤
1. 在导航栏中选择[基本配置/转发表/转发表],进入[转发表]界面。
2. 如需删除转发条目,勾选中相应的转发条目或全部选中,然后单击<删除>,即可删除发条目。
3. 在[转发表]界面中可以查看转发表信息,如图1.4。

1.3  删除
配置步骤
1. 在导航栏中选择[基本配置/转发表/删除],进入[删除]界面。
2.如需批量删除转发表的相关条目,可在MAC地址删除栏中选择相应的删除条件,然后单击<应用>,如图1.5。

配置项说明
转发表[删除]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表1.4 转发表[删除]界面的配置项说明

接下来会分享RTL8380M管理型交换机系统软件操作指南三:V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