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马达绕线机排线部件常见故障有哪些?

楼主(2022-11-19):
    在马达绕线机的绕线操作期间,绕线系统的操作直接影响马达绕线机的处理效率和线圈布置的精度。它是马达绕线机中精度最高的系统,其结构直接决定设备的处理能力,其结构一般是驱动电机通过同步传动带驱动螺杆推动螺杆螺母产生位移。由于马达绕线机的精度和复杂的结构,当发生故障时,客户通常无法自行解决。

    1.由驱动电动机引起的故障
    接线系统的驱动电动机通常是步进电动机或伺服电动机。它是影响布线系统运行的重要组件之一,通常通过专用的驱动器控制,当出现故障时,电缆系统的运行将出现不规则运动,并且电缆无法正常且准确地布置。这种故障现象一般是设备运行正常,电缆不规则。

    2.同步旋转部件引起的故障
    同步旋转部件是绕组设备中的易损部件,在设备长期运行后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磨损,从而影响设备的接线设备的精度,这种故障可以通过调整来消除,例如可以调整皮带的松紧度和轮距,当设备使用一段时间后,应及时调整以使其保持在规定值内。

    3.由外力干扰和负载引起的故障
    所谓的外力干扰通常是由指定的子外绕线系统电缆组件的不平稳运行引起的运动阻力。常见的一个是系统缺乏正常性。润滑,用户的超量程处理以及设备过程中的绕组,这些外力因素都会影响接线的精度和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