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内置RTC的电源疑问

楼主(2022-11-19):
如图所示,问题一:内置VBAT引脚存在开关切换,那么实际应用中是否VBAT引脚直接连接电池时,在VDD存在时也是不消耗电池电量的?
                问题二:VBAT引脚使用二极管连接VDD和电池时,那么在VDD掉电时,切换到电池,此时内部开关动作,电流消耗是否会突然增大,切换完成之后再恢复?

网友A:
问题一:如果是切换到VDD肯定不会消耗电池电量。
问题二:MCU功耗本身就不大。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楼主:
一:问题就是要确定,这个开关的状态,如果是那肯定不消耗,,
二:在低功耗上mA级都算大的

网友B:
关于powerswitch我查了一下官网,是这样说的VBAT range: 1.8 to 3.6 V, power supply for RTC, external clock 32 KHz oscillator and
backup registers (through power switch) when VDD is not present.,感觉像是自动切换的有个优先级VDD>VB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powerswitch我查了一下官网,是这样说的VBAT range: 1.8 to 3.6 V, power supply for RTC, external cl ...

嗯,但是官方没有明确,所以有点疑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但是官方没有明确,所以有点疑问

刚才我看一个哥们说手册里说是这个SWITCH靠VDD控制的,既然这么说的话应该是自动靠VDD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