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以后会研究推出51系列的MCU么?

楼主(2022-11-19):
灵动以后会研究推出51系列的MCU么?现在51性价比是不是还可以啊?

网友A(2023-01-18):
别合计了,有汽车还会想着走吗?

网友B:
属实51的性价比很可以了

网友C:
不能,我觉得MM32不会有51内核的MCU了

网友D:
毕竟现在32位的性价比也不低,为啥要做51呢

网友E:
你可以研究一下,但是我觉得他家不会做51的

网友F:
肯定不能出51的呀,因为32位的性能完爆51呀

网友G:
现在我看STC还在弄51的,就很不错

网友H:
现在还是使用32位的吧,就M0也行,完全可以

网友I:
我觉得51的性能还是没有32位的性能OK的

网友J:
一个是8位机器,一个是32位的,一般情况先有了32,基本上就不会回头弄51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