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有没有支持mipi的MCU啊?

楼主(2022-11-19):
灵动有没有支持mipi的MCU啊?最近是有mipi屏驱动的需求

网友A(2023-01-18):
应该是没有吧,我觉得这种接口很麻烦嘞

网友B:
可以有啊,你问问他家技术呗

网友C:
其实可以找选型手册的,他家选型手册还是很全的

网友D:
一般不会有mipi吧,毕竟MCU推MIPI很麻烦啊

网友E:
据我了解,应该暂时是没有这接口的MCU吧

网友F:
我觉得mipi的接口,对MCU的性能要求更高一些,不好弄的

网友G:
MIPI屏你还是用高端点的MPU驱动吧

网友H:
其实驱动mipi的最好是采用能跑linux的硬件驱动,比较合适

网友I:
我记得mipi是不是手机方面用的多啊

网友J:
这个灵动大概是没有了吧,他家做电机控制方面的比较多,屏驱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