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新定义的触摸MCU和通用MCU差什么?

楼主(2022-11-19):
请问一下,新定义的触摸MCU和通用MCU差什么?触摸MCU不能作为通用MCU使用么?

网友A:
新定义的触摸MCU和通用MCU差什么?~~新定MCU ,  G-通用, T-触控,这两个引脚是完全兼容的,就是1个带触控,1个不带触控。

触摸MCU不能作为通用MCU使用么?~~必须可以,触摸MCU可以作为通用MCU使用。

RD8T36带触摸 和 RDG36 通用,看下面的两个引脚图, 把8T36的31个触摸引脚去掉就是8G36了。

这个图上传始终不清除,一直都弄不好,自行下载附件看吧,没辙了~~

网友B(2023-02-07):
这个的阈值是怎么调节的?

网友C:
这个差一个adc吧。

网友D:
就是对了触摸专用IO吧

网友E:
特意对比了两个规格书,同一个系列,IO引脚复用,触摸比通用多了TK触摸IO和多一个CMOD参考电容,其它资源ADC,PWM 是一样的

网友F(2023-03-09):
这个问题问的好,差的就是触摸功能。

网友G:
新定义的单片机都是支持的。

网友H:
总结的非常到位,触摸单片机还是得专用才行。

网友I(2024-03-04):
虽然触摸MCU可能包含通用MCU的一些功能,但由于其专注于触摸处理,它们可能不具备通用MCU的所有功能和性能。因此,触摸MCU可能不适合作为通用MCU的替代品,特别是在需要更高级功能和性能的应用中。

网友J:
还得结合自身需求进行选择,触摸MCU可以作为通用MCU使用。

网友K:
新定MCU ,  G-通用, T-触控,这两个引脚是完全兼容的,就是1个带触控,1个不带触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