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定义和之前的赛元芯片是不是也都互相兼容啊?

楼主(2022-11-19):
新定义和之前的赛元芯片是不是也都互相兼容啊?

网友A:
新定义是赛元MCU平台旗下的线上平台,新定义只做线上服务,产品和服务都是线上模式服务终端客户。
新定义的产品中只有兼容003的型号(RD8G403)和赛元的003(SC92F8003B)是pin to pin 一样一样的,
其他型号新定义和赛元的同等资源的产品引脚定义有差别,不是pin to pin 兼容的,但使用方法是一样一样的

新概念啊,线上模式

网友B:
请问赛元的仿真器可以通用吗?

网友A:
赛元的仿真器SC  LINK 不能用在新定义上, 新定义需要使用RD LINK PRO, 上位机版本Programming Tool 也需要使用新定义自己的工具版本.

网友C:
用新定义自己的仿真器更好啊

网友D(2022-12-27):
这两家是不是老大老二分家了

网友E:
这个模式很新颖啊

网友F:
好像原来是一家吧,难道记错了?

网友(2023-02-02):
这个没有测试过。不知道是否兼容的。

网友G:
看来能兼容的型号只有一个。。。

网友H(2023-04-21):
价格透明点

网友I:
这个51内核堪比m0的芯片

网友J:
新定义的芯片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K:
不兼容的。

网友L(2023-05-31):
实测,RD LINK PRO可以直接用在赛元上的(仿真器是新定义的固件,但是Keil里选的赛元的工具)。

网友M:
之所以叫新定义,就应该采用新的通讯协议。
赛元的芯片必须使用赛元的上位机,新定义必须使用新定义的上位机。
虽然RD LINK PRO与SC LINK PRO是相同的电路,是相同的固件。

网友N:
烧录器赛元和新定义通用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N:
在新定义的官网上有销售SC92F84H这个触摸MCU,是pin to pin BS86D20的, 这个是赛元的型号, 所以烧录器两边通用我觉得挺方便的

网友A:
只要是LINK PRO,不管是SC LINK PRO 或者RD LINK PRO 以后都可以支持32位MCU

网友A:
8位MCU,定义的插件名是:RD 8051 Devices; 赛元的插件名是SOC 8051 Devices

在KEIL里有小伙伴说找不到某个型号,需要从赛元官网上下载KEIL 最新插件, 以前赛元老的插件名是SinOne Chip 8051 Devices, 更新后新的插件名是SOC 8051 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