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定义的MCU是不是都支持用keil开发?

楼主(2022-11-19):
新定义的MCU是不是都支持用keil开发?

网友A:
恭喜你答对了,新定义的MCU都支持Keil ,使用Keil 需要安装插件,下载链接: KEIL 插件RD_KEIL_Setup.rar

网友B:
支持keil开发,需要安装插件。

网友C:
肯定支持keil的,51单片机。

网友D(2023-01-04):
支持的,但要安装插件

网友E:
只用过新定义的评估板。

网友F:
都支持的,在官网下载相关的库函数吧。

网友G:
按照插件以后,就能使用新定义的芯片了。

网友H:
51内核的都支持的。

网友I:
可以用KEIL,也可以用官方的易码魔盒。

网友J:
是的,完美支持KEIL。

网友K:
支持keil,8位单片机可以的。

网友L:
可以使用keil,也可以使用易码魔盒的。

网友M:
这个需要看内核架构是什么的。如果是其他的内核不支持的。

网友N:
新定义的MCU都支持的。

网友O:
keil安装插件以后,可以显示支持哪些芯片的。

网友P(2023-02-04):
EasyCodeCube也可以的。

网友Q:
他跟赛元芯片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E:
这个其他的也不支持的。

网友R:
51内核的单片机都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Q:
他跟赛元芯片好像是一样的。

新定义是赛元MCU平台线上品牌

网友S:
按照redfine的插件以后,就可以使用keil了的。

网友T:
可以使用新定义自己开发的ide的。

网友U:
EasyCodeCube能够编译代码。

网友V:
新定义的MCU都是51内核的。

网友W:
支持keil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