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想做个刷卡器,新唐有关于IC卡刷卡识别的芯片么?

楼主(2022-11-19):
我想做个刷卡器,新唐有关于IC卡刷卡识别的芯片么?

网友A:
刷什么卡,要针对你卡的型号,看什么通信协议。s

网友B:
14443A/B/15693,还是?

网友C:
ISO7816的卡吗?有的。我们家M252,M480都有这个接口

网友D:
IC卡识别方案不挑芯片,要求不高。

网友E:
刷卡器主要是用专有接口芯片,对MCU要求确实不高。

网友F:
自己做刷卡器的话  需要先了解通讯协议吗

网友G:
一般刷卡器的通讯协议是完全公开的吗

网友H:
像门禁卡 饭卡之类的 容易自己做吗

网友I:
这种系统都需要外挂专用芯片吗?

网友J:
一般这种ic的通讯方式都是哪些呢?

网友K:
IC卡经常使用的微控制器芯片种类及特性见表。

网友L(2022-12-24):
如果只是学习做刷卡器感觉啥样的都可以,如果要做整个系统的那安全性就比较高了,还得用数据库联网等技术,毕竟安全性在那呢

网友M:
刷卡日常例子就是水卡饭卡之类的,主要是不是要看通讯协议啥的

网友N:
楼主只是识别卡的话建议使用RF 模拟前端 IChttps://www.nuvoton.com/products/analog-ics/rf-microwave/rf-front-end-ics/

网友O:
目前是ID IC CPU三种卡,这种可以自己做吗,一般是复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