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要个外置ram,选择新唐的,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2-11-19):
想要个外置ram,选择新唐的,有推荐的吗?

网友:
什么是外置RAM,那选ARM V9

网友A:
很多64脚和更多脚的都有总线接口

网友B:
nuc100, nano100, m051, m460,m487, m031...
要选择有支持ebi的型号,另外看你要的包装及其它的外设

新的料号M467 有support hyper ram,

网友C:
型号选好了没?

网友D:
新唐没有RAM芯片吧

网友E:
楼主是指外接RAM芯片还是指支持外部RAM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