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指导

楼主(2022-11-19):
求助
刚接触AVR单片机,请问AVR的Dx系列用什么烧录? 淘宝上卖的那些烧录器能用吗?

网友A:
可以用的,一般AVR可以用ISP的方式烧录

网友:
可以的 推荐使用进口的ATMEL-ICE

网友B:
在每个芯片的主页都有支持它的烧录工具的列表。

网友C:
买个开发板,官方的,上面带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