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I F280025 如何通过比较器事件实现ePWM1A逐周期封波

楼主(2022-11-19):
comp1H电流过流保护产生TRIP4,如何配置ePWM1A实现逐周期封波? 以下为寄存器配置,还望给与指点迷津,谢谢
    EALLOW;
    EPwmXbarRegs.TRIP4MUX0TO15CFG.bit.MUX0 = 0;//电流保护信号
    EPwmXbarRegs.TRIP4MUXENABLE.bit.MUX0   = 1; //comp1H
    EPwmXbarRegs.TRIP9MUX0TO15CFG.bit.MUX6 = 0;//过压保护信号
    EPwmXbarRegs.TRIP9MUXENABLE.bit.MUX6   = 1; //comp4H

    EPwmXbarRegs.TRIP10MUX0TO15CFG.bit.MUX9  = 1;//INPUTXBAR5
    EPwmXbarRegs.TRIP10MUXENABLE.bit.MUX9    = 0;
    EPwmXbarRegs.TRIP11MUX0TO15CFG.bit.MUX11 = 1;//INPUTXBAR6
    EPwmXbarRegs.TRIP11MUXENABLE.bit.MUX11   = 0;
    EDIS;

    EALLOW;
    CpuSys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EPWM1INTI
    EPwm1Regs.TBPRD             = cSwitchFreqPrd; //PWM1周期
    EPwm1Regs.TBPHS.bit.TBPHS   = 0x0000;
    EPwm1Regs.TBCTR             = 0x0000;//时基计数器(TBCTR)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x2;  //2增减计数模式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0x0;  //1使能相位偏移同步
    EPwm1Regs.TBCTL.bit.PRDLD   = 0x0;
    EPwm1Regs.EPWMSYNCINSEL.bit.SEL    = 0;//同步信号源0:Disabled;
    EPwm1Regs.EPWMSYNCOUTEN.bit.ZEROEN = 1;//TBCTR==0时触发输出同步信号 EPWM1.SYNCOUT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0x0;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0x0;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0x0;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0x0;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0x0;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0x0;//
    EPwm1Regs.AQCTLA.bit.CAU = 0x1;             //L  PWM1A on up    = CMPA
    EPwm1Regs.AQCTLA.bit.CAD = 0x2;             //H  PWM1A on down = CMPA
    EPwm1Regs.AQCTLB.bit.CBU = 0x1;             // set PWM1B on up = CMPB
    EPwm1Regs.AQCTLB.bit.CBD = 0x2;             // clr PWM1B on down = CMPB
    // Setup compare
    EPwm1Regs.CMPA.bit.CMPA   = 0;
    EPwm1Regs.CMPA.bit.CMPAHR = 0;
    EPwm1Regs.CMPB.bit.CMPB   = 0;
    EPwm1Regs.CMPB.bit.CMPBHR = 0;
    EPwm1Regs.AQSFRC.bit.RLDCSF = 3;
    EPwm1Regs.AQCSFRC.bit.CSFA  = 0x1;
    EPwm1Regs.AQCSFRC.bit.CSFB  = 0x1;
//Configure DCA to be TRIP4  TRIP9 TRIP10 TRIP11
    EPwm1Regs.TZDCSEL.bit.DCAEVT2       = 0x02;//高封波,配合比较器输出的高低使用;封Pwm1A
    EPwm1Regs.DCTRIPSEL.bit.DCAHCOMPSEL = 0xF;//跳闸组合输入(所有跳闸输入一起或运算)
    EPwm1Regs.DCAHTRIPSEL.bit.TRIPINPUT4  = 1;//I  enable int comp  跳闸输入
    EPwm1Regs.DCAHTRIPSEL.bit.TRIPINPUT9  = 1;//V  enable int comp
    EPwm1Regs.DCAHTRIPSEL.bit.TRIPINPUT10 = 0;
    EPwm1Regs.DCAHTRIPSEL.bit.TRIPINPUT11 = 0;
    EPwm1Regs.DCACTL.bit.EVT2SRCSEL     = 0; //0:输入源为 DCAEVT2 信号
    EPwm1Regs.DCACTL.bit.EVT2FRCSYNCSEL = 1; //1:输入源与 EPWMCLK 同步
//Configure DCB to be TRIP8 TRIP9
    EPwm1Regs.TZDCSEL.bit.DCBEVT2       = 0x02;//高封波,配合比较器输出的高低使用;封Pwm1B;
    EPwm1Regs.DCTRIPSEL.bit.DCBHCOMPSEL = 0xF;//跳闸组合输入(所有跳闸输入一起或运算)
    EPwm1Regs.DCBHTRIPSEL.bit.TRIPINPUT8  = 1;//I2/6 1 enable int comp
    EPwm1Regs.DCBHTRIPSEL.bit.TRIPINPUT9  = 1;//Vbus 1 enable int comp
    EPwm1Regs.DCBHTRIPSEL.bit.TRIPINPUT10 = 0;
    EPwm1Regs.DCBHTRIPSEL.bit.TRIPINPUT11 = 0;
    EPwm1Regs.DCBCTL.bit.EVT2SRCSEL     = 0; //0:输入源为 DCBEVT2 信号
    EPwm1Regs.DCBCTL.bit.EVT2FRCSYNCSEL = 1; //1:输入源与 EPWMCLK 同步
    EPwm1Regs.TZCTL.bit.DCAEVT2 = 0X02;//强制 EPWMxA 处于低状态。
    EPwm1Regs.TZCTL.bit.DCBEVT2 = 0X02;//10:强制 EPWMxB 处于低状态。
    EPwm1Regs.TZCTL.bit.TZA     = 0X02; //强制 EPWMxA 处于低状态
    EPwm1Regs.TZCTL.bit.TZB     = 0x02; //强制 EPWMxB 进入低状态
    EPwm1Regs.TZCLR.bit.DCAEVT2 = 1; //清除 DCAEVT2 事件跳闸条件
    EPwm1Regs.TZCLR.bit.DCBEVT2 = 1; //清除 DCBEVT2 事件跳闸条件
    EPwm1Regs.TZSEL.bit.DCAEVT2         = 1;//启用 DCABEVT2 作为该 ePWM 模块的 CBC 跳闸源
    EPwm1Regs.TZCBCCLR.bit.DCAEVT2   = 1; //为 CBC 选择的数字比较输出 A 事件 2 清除标志
    EPwm1Regs.TZSEL.bit.DCBEVT2         = 1;
    EPwm1Regs.TZCBCCLR.bit.DCBEVT2      = 1; //为 CBC 选择的数字比较输出 B 事件 2 清除标志
    EPwm1Regs.TZCLR.bit.CBCPULSE        = 0; //CTR=0  脉冲清除 CBC 跳闸锁存器
    EPwm1Regs.TZCLR.bit.CBC             = 1; //no 逐周期循环(CBC)跳闸闩锁的清除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