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开发上手及板载LED和触控评估板24 LED点亮控制

楼主(2022-11-19):
#申请原创# 玩板子的最大乐趣,在于点灯。板子到手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点灯。

一、找灯
在NBK-RD8x3x核心开发板上,一共有3颗LED,分别为:
4e1b80bed8ed21c3d997d0e76f091383

通过查看电路原理图,可以了解这三颗LED的具体用途:

144885c43befe90794b745b8359f6a37

bf35a764969aab515df03cde6340c9f9

从原理图可以看出,D1用于烧录通信指示,D3用于电源指示,这两个都不能被我们使用。
D2则连接到P01,可以被使用,那么,最原始的点灯,我们就可以点它了。

二、连接
将核心开发板上的常规烧录接口,也就是下图中,黄色引脚的接口,与RD Link Pro连接起来。
a7f811a8a0c4c4a9feff394b247d1570

f02be90be8b3dd268fcfe2d5f7e4d64d

下载最新版本的Keil MDK安装,然后按照新定义的资料指导,安装好Keil插件:
218af9efc934357f16446eb1ab4ba091

就可以进行开发工作了。

三、Keil设置
打开Keil后,再打开官方资料包中的演示工程:
08b4b4dae3009a7a678717fd4dbd7a12

再做一些设置,就能够关联起来RD Link Pro,方便进行下载和调试了。

具体设置如下:
91d7f42d305ebd12475a18f9e406520a
a36776e50c7c9aca50bb12f63695e633
214ad5b15b05400f59e8cc7e8f3bfc37
6b623bd4239f18d41fa936ba2dd6b861

设置好以后,进行一次编译和下载测试:
ee4721a2216f9a6c675f75279f5354e3

确定以上两个部分,都正常完成,没有错误提示,就表示基础搞定了。

四、点亮板载LED
从前面的原理图可以看到,LED D2控制IO口为P0,所以代码中,只要控制P0,就能够控制D2了。

在演示代码中,已经包含了IO口操作的例子:
e0d17d34744a17c64bfa649af0881fd5

BTM低频定时器的实例中,默认的程序,就是通过终端定时触发,然后翻转IO口。

我们将其翻转的IO口,设置为P0即可,具体如下:
06d013a8c330bfa9fe3540fd1f24d54b

然后,设置一下中断频率:
06360cee242b118bfc3d8acae09e990d

完成代码修改后,编译,然后下载代码,就能看到下面的效果了:
55c10ea809f8f56874d996e65f0279a7

五、点亮触控评估板的24颗LED
点亮1颗LED是远远不够的,而触控评估板上,有24颗LED,不点白不点。

先将触控评估板,直接对插到核心开发板上:
62dda1e78088143768a35449922cee60

然后,了解一下触控评估板上的LED:
bd7a7128b21353da92d1b67c6baccf69

再查一下原理图:
ad94cf7edb8e1f257e2fec82c98432d9

控制着24颗LED,可以直接使用IO口控制:
37e6894f015e90a2cb17358cf27d7384

也可以预先定义24个LED,然后控制,如:
1311c974461263e2cc305bf9c4535e3e
0e09901f8abc4278a3aa5a1dba7ca59f

代码修改完成后,编译下载,就能看到24颗全被点亮闪烁了:
62dda1e78088143768a35449922cee60
90d10b10a0ad6fd1b73dc9db0d5c673f

楼主:
需要注意的,P2?系列IO口,Demo程序中,默认是高阻带上拉模式,需要参考P0CIN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网友A:
我按照这个帖子内容,用BTM中断,点灯翻转, 也成功了,欧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这个帖子内容,用BTM中断,点灯翻转, 也成功了,欧耶!

继续加油!

网友B(2023-02-07):
这个板子的电源引脚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