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L系列功耗最低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2-11-19):
最近有低功耗的产品,想问一下待机功耗的是哪个芯片?最低功耗能达到多少?

网友A:
GD32L233系列,水电燃等表的应用是进入Deepsleep1模式保持LCD显示,Deepsleep1模式下保持LCD显示的功耗在10uA左右,平均功耗40uA左右,平均功耗要看具体应用。
GD32L233系列,还有其他一些低耗模式,有数据手册可以参考。GD的官网可以下载:https://www.gd32mcu.com/cn/download/5?kw=GD32L2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L233系列,水电燃等表的应用是进入Deepsleep1模式保持LCD显示,Deepsleep1模式下保持LCD显示的功耗在10 ...

40uA功耗挺低的了,而且还能使用LCD驱动!

网友B:
楼主还是根据你的需求进行选择吧,实际可能也用不到40,建议官网进行合适的选择

网友C(2022-12-21):
实测一下吧,有可能实际功耗要比官方给的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一下吧,有可能实际功耗要比官方给的更低

没有相关的开发板呀。

网友D:
等他家做活动申请

网友E(2023-02-02):
这个看看手册上怎么标注的。

网友F:
L系列的功耗最低,但具体型号一个系列都差不多,引脚多的,资源更丰富的功耗更大。

网友G:
使用STOP低功耗模式,功耗下来了

网友H:
待机功耗吧,实测 8.2uA

网友I:
功耗和很多东西相关,如主频率 ,内部资源使用率

网友J:
低功耗,最低是2μA。在72MHz时消耗36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L系列的功耗最低,但具体型号一个系列都差不多,引脚多的,资源更丰富的功耗更大。  ...

引脚多的,如果外设不初始化是不是也不费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待机功耗吧,实测 8.2uA

这么低,挺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功耗和很多东西相关,如主频率 ,内部资源使用率

是的,不过sleep状态下,功能能达到10uA以内就非常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