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芯片可以同时开USB和CAN吗?

楼主(2022-11-19):
有些厂家的芯片不能同时开启USB和CAN,GD的芯片可以同时开启GD和CAN吗?

网友A:
gd32c103可以同时用

网友B:
CAN 与USB 不能同时使用,因为二者要共用一块512 字节的专用SRAM(软件不可占用)。二者可以在同一个应用中,但无法同时使用,,我记得个别的可以,具体可以联系我司FAE(GD代理商)。我司交流群:700367927
或+v:t13922547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 与USB 不能同时使用,因为二者要共用一块512 字节的专用SRAM(软件不可占用)。二者可以在同一个应用中 ...

这个USB和CAN不能同时使用,确实是个硬伤!

网友C:
当然可以,我们用它制作了USB转CANFD,效果不错,可以满足5MCANFD满足不丢帧,
具体您可以访问www.ttcanopen.com论坛,里面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我们用它制作了USB转CANFD,效果不错,可以满足5MCANFD满足不丢帧,
具体您可以访问www.ttcanope ...

是不是有些芯片不支持?还是有USB和CAN的都可以?

网友D:
这个可以的,只要是IO不重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的,只要是IO不重合就行。

听说有缓存共用的问题。

网友E(2022-12-20):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的,只要是IO不重合就行。

can和usb不能一块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AN 与USB 不能同时使用,因为二者要共用一块512 字节的专用SRAM(软件不可占用)。二者可以在同一个应用中 ...

还有这种情况,确实对于CAN和USB我这里用的比较少,共用一个SRAM确实会导致无法同时使用

网友G:
这个好像有很多芯片都不支持can和usb同时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CAN 与USB 不能同时使用,因为二者要共用一块512 字节的专用SRAM(软件不可占用)。二者可以在同一个应用中 ...

还有这个要求呢,确实同时用的情况比较少,这一部分也总结的少

网友I:
具体要看是什么型号,因为USB有两种,一种是只能做设备的USBD,另一种是带OTG可做设备也可做主机的USBFS/USBHS。只能做设备的USBD,会有一块SRAM和CAN共用,所以不能和CAN同时使用,例如GD32F103,F303,E503。而USBFS/USBHS是可以和CAN一起使用的,GD32F107,F307,E507/E508,F4系列都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具体要看是什么型号,因为USB有两种,一种是只能做设备的USBD,另一种是带OTG可做设备也可做主机的USBFS/US ...

总结的挺全面,确实还是得看手册具体那些区域有共用的部分,一般情况下我用的F4比较多确实没有冲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