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电容位置之争

楼主(2022-11-19):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x电容是放在保险丝之后的。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比较多,比如要先确认是不是明伟正品的电源,现在仿品也很多。还有就确认这个电源通过的认证,有些对成本要求高或者定制产品也有不去做认证的。如果是正品,且通过了某些认证,也可以找厂家要一些认证的报告的

楼主(点评):
谢谢回复,电源应该是正品,毕竟价格和做工都同该品牌的电源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