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使用jlink烧录时的疑问

楼主(2022-11-20):
新唐32位的MCU,使用jlink烧录的时候需要接复位引脚么?

网友A:
你看你芯片对应的手册上怎么说

网友A:
你用的哪个芯片啊,下载用户手册,有个章节专门讲烧录的,看看上面说至少要接哪几个

网友B:
如果使用的代码对SWD口进行了一些配置,导致reset指令无法通过SWD口接收的话,调试器就无法reset MCU。这样只能手动复位,而且时机很难把握。解决办法就是不要复用SWD 口,否则使用reset pin。

=>1,SWD调试口如果需要复用端口,需要使用reset pin。
=>2,SWD的PIN 专用,不用resret pin

网友C:
jlink都是标准的接口,根据线连接就行。

网友D:
推荐swd,这个只需要两根线就能烧录程序的。

网友:
一般都是使用swd的接口。

网友E:
如果不需要复位,那就可以不接的。

网友F:
串口直接烧录程序就行。

网友G:
需要连接复位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