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基本概念有哪些

楼主(2022-11-20):
电  流

电荷的定向移动叫做电路中,电流常用I表示。电流分直流和交流两种。电流的大小和方 向不随时间变化的叫做直流。 电流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变化的叫做交流。

电流的单位是安(A),也常用毫安(mA)或者微安(uA)做单位。 1A=1000mA,1mA=1000uA。

电流可以用电流表测量。测量的时候,把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要选择电流表指针接近满偏转的量程。这样可以防止电流过大而损坏电流表。

电  压

河水之所以能够流动,是因为有水位差; 电荷之所以能够流动,是因为有电位差。 电位差也就是电压。 电压是形成电流的原因。 在电路中,电压常用U表示。 电压的单位是伏(V),也常用毫伏(mV)或者微伏(uV)做单位。 1V=1000mV,1mV=1000uV。

电压可以用电压表测量。测量的时候,把电压表并联在电路上,要选择电压表指针接近满偏转的量程。如果电路上的电压大小估计不出来,要先用大的量程,粗略测量后再用合适的量程。这样可以防止由于电压过大而损坏电压表。

电   阻

电路中对电流通过有阻碍作用并且造成能量消耗的部分叫做电阻。 电阻常用R表示。 电阻的单位是欧(Ω),也常用千欧(kΩ)或者兆欧(MΩ)做单位。 1kΩ=1000Ω,1MΩ=1000000Ω。 导体的电阻由导体的材料、横截面积和长度决定。

电阻可以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测量的时候,要选择电表指针接近偏转一半的欧姆档。如果电阻在电路中,要把电阻的一头烫开后再测量。

欧姆定律 导体中的电流I和导体两端的电压U成正比,和导体的电阻R成反比,即

I=U/R

这个规律叫做欧姆定律。如果知道电压、电流、电阻三个量中的两个,就可以根据欧姆定律求出第三个量,即

I=U/R,R=U/I,U=I×R

在交流电路中,欧姆定律同样成立,但电阻R应该改成阻抗Z,即I=U/Z

电  源

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 发电机能把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干电池能把化学能转换成电能。 发电机、干电池等叫做电源。 通过变压器和整流器,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装置叫做整流电源。

能提供信号的电子设备叫做信号源。晶体三极管能把前面送来的信号加以放大,又把放大了的信号传送到后面的电路中去。晶体三极管对后面的电路来说,也可以看做是信号源。整流电源、信号源有时也叫做电源。(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

负  载

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的装置叫做负载。电动机能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电阻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电灯泡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和光能,扬声器能把电能转换成声能。电动机、电阻、电灯泡、扬声器等都叫做负载。晶体三极管对于前面的信号源来说,也可以看作是负载。

电  路

电流流过的路叫做电路。最简单的电路由电源、负载和导线、开关等元件组成。电路处处连通叫做通路。只有通路,电路中才有电流通过。电路某一处断开叫做断路或者开路。电路某一部分的两端直接接通,使这部分的电压变成零,叫做短路。

电动势

电动势是反映电源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本领的物理量。电动势使电源两端产生电压。在电路中,电动势常用δ表示。电动势的单位和电压的单位相同,也是伏。

电源的电动势可以用电压表测量。测量的时候,电源不要接到电路中去,用电压表测量电源两端的电压,所得的电压值就可以看作等于电源的电动势。如果电源接在电路中,用电压表测得的电源两端的电压就会小于电源的电动势。这是因为电源有内电阻。在闭合的电路中,电流通过内电阻r有内电压降,通过外电阻R有外电压降。

电源的电动势δ等于内电压Ur和外电压UR之和,即

δ=Ur+UR

严格来说,即使电源不接入电路,用电压表测量电源两端电压,电压表成了外电路,测得的电压也小于电动势。但是,由于电压表的内电阻很大,电源的内电阻很小,内电压可以忽略。因此,电压表测得的电源两端的电压是可以看作等于电源电动势的。

电  感

电感是衡量线圈产生电磁感应能力的物理量。给一个线圈通入电流,线圈周围就会产生磁场,线圈就有磁通量通过。通入线圈的电源越大,磁场就越强,通过线圈的磁通量就越大。实验证明,通过线圈的磁通量和通入的电流是成正比的,它们的比值叫做自感系数,也叫做电感。如果通过线圈的磁通量用φ表示,电流用I表示,电感用L表示,那么

L= φ/I

电感的单位是亨(H),也常用毫亨(mH)或微亨(uH)做单位。1H=1000mH,1H=1000000uH。

感  抗

交流电也可以通过线圈,但是线圈的电感对交流电有阻碍作用,这个阻碍叫做感抗。电感量大,交流电难以通过线圈,说明电感量大,电感的阻碍作用大;交流电的频率高,交流电也难以通过线圈,说明频率高,电感的阻碍作用也大。实验证明,感抗和电感成正比,和频率也成正比。如果感抗用XL表示,电感用L表示,频率用f表示,那么

XL= 2πfL

感抗的单位是欧。知道了交流电的频率f和线圈的电感L,就可以用上式把感抗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