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51单片机可以采用什么方式下载和调试啊?

楼主(2022-11-21):
一般情况,新唐51单片机可以采用什么方式下载和调试啊?

网友A:
51单片机用NU-LINK 下载 调试

网友B:
51单片机一般都是通过串口直接下载

网友C:
主要是串口下载

网友D:
用nulink啊,楼上说的串口烧,新唐51很多都是出厂不内置boot的。

网友E:
32位的单片机不香吗?

网友F:
keil编程的吧。

网友G:
nulink还是不错的。

网友H(2022-12-30):
新唐的使用nulink进行下载,方便稳定,当然也可以通过串口直接下载,其实原理都一样

网友I:
51用NU-LINK,都是串口不行了

网友J:
下载调试用nulink吧,

网友K(2023-02-02):
ISP下载方式开发单片机

网友L:
【NuConsole(新唐单片机软件)】

网友M:
新唐单片机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N:
ICPProgrammingTool是新唐单片机官方的烧录工具

网友O:
NuConsole是一款实用的新唐单片机软件,该软件可以通过SWD接口操作

网友P:
安装好下载器相关的其他驱动,就是用下载工具可以下载。

网友Q:
51内核的就别想着在线调试了

网友R:
你可以用串口打印log的方式调试

网友S:
一般情况都是LED和蜂鸣器,指示程序运行到哪儿了

网友T:
其实可以用串口的,串口调试比较稳定

网友U:
下载一般也得是串口吧

网友V:
51下载也是有下载器的,你可以用新唐的下载器

网友W:
51都是直接用串口的吧

网友X:
可以买个新唐开发板啊,属实稳得很

网友Y:
可以用串口下载,51也没别的接口下吧

网友Z:
调试一般都是串口打印,或者LED,其他的方式是没有

网友AA:
串口下载和调试,不过现在还用51是不是有点麻烦了,32位性价比高啊

网友AB(2023-05-13):
一般都是用串口直接下载

网友AC:
用串口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