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eil5 mm32新建工程不成功

楼主(2022-11-20):
.\Objects\123.sct(7): 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Objects\123.axf" - 1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
应该是缺少启动文件

网友B(2022-12-22):
楼主,你的工程界面方便都截图嘛?应该是确实文件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少启动文件

应该是一般直接建立工程的话,工程文件少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少启动文件

正解,确实他的报错信息已经说明了,没有足够的信息生成相关的后续文件,肯定是缺少相关的启动文件

网友E(2023-06-19):
这个错误有点意思啊,没遇到过呢

网友F:
最后楼主解决了吗?是啥的问题

网友G:
建议你可以用官方的demo,在其基础上修改最好了

网友H:
你可以把工程拿出来吗?让我下载看看

网友I:
按理来说,这好像是启动文件没添加?

网友J:
没见到过这个错误,不过MM32和ST的建立工程很像啊,你对比看看呗,遗漏了那步

网友K:
这错误翻译一下说是缺少节?不懂是啥节和块呢

网友L:
是不是keil哪里没配置好啊

网友M:
网上找了一下,说是确实缺少启动文件

网友N:
你看看这个链接,也许对你有所帮助,https://www.pianshen.com/article/7158650764/

网友O:
应该是一般直接建立工程的话,工程文件少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P:
正解,确实他的报错信息已经说明了,没有足够的信息生成相关的后续文件,肯定是缺少相关的启动文件

网友Q:
缺了某些工程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