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能完全替代STM32F103VCT6的芯片么?

楼主(2022-11-21):
请问,新唐有能完全替代STM32F103VCT6的芯片么?

网友A:
完全替代是什么意思,是管脚分布完全一样吗?那没有

网友B:
新唐不是走的完全替代路线,都要改。

网友C:
新唐不是对标ST来研发的

网友D:
你说的完全替代是哪种情况呢,其实国产现在有挺多PIN2PIN 替代ST的,雅特力就是一个,价格也还可以,需要了解可以找我

网友E:
要说完全替代 那肯定是不能的 每个单片机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

网友F:
只能说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功能上替代 不能完全替代

网友G:
肯定没有能完全替代的啊 ,但是有非常相似的产品

网友H:
有引脚定义基本上一样的 但是具体到寄存器操作估计得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I:
最接近的就是新唐里边同系列的或者说型号相似的芯片了

网友J:
这个说不好 但是有pin to pin的芯片 代码肯定不可避免的要修改

网友K:
新唐有很多的 arm芯片可以选择的。

网友L:
你需要怎么替代?方案替代还是芯片替代

网友M:
你只能选择其他的公司的产品了。

网友N:
有替代的产品,就是不能pin2pin的替代。

网友O:
这个都不是一个种类的产品。

网友P(2022-12-24):
现在国产芯片功能都很强大了,建项目分分钟就能入手搞定,支持国产

网友Q:
不可能完全代替的,都需要改动

网友R:
新唐的MCU功能也比较强大,教学也比较简单,可以完全重新设计用新唐MCU进行替代

网友S:
完全替代的你可以找国内的一些牌子。

网友T:
没有一摸一样的,最多找一些相似的,新唐走的不是这个路子

网友U:
新唐没有完全能兼容ST的芯片吧

网友V:
我记得是没有的,但是可以移植的啊,移植很简单的

网友W:
肯定没有啊,要是有的话,早就买了,哈哈

网友X:
新唐没有,但是你可以选择其他厂家的,我记得航顺是有完全兼容的

网友Y:
新唐不做这种,基本都是自己的东西

网友Z:
没有,新唐不做兼容的MCU

网友AA:
其实自己移植一下就好了,这个不复杂,而且新唐的资料还是比较全面的

网友AB:
应该是没有,新唐主流的都是M4和51内核的MCU

网友AC:
你可以换个品牌了,ST和新唐并不能互相兼容

网友AC:
用一下中科芯的吧,他家有完全兼容的MCU

网友AD:
新唐的话,你可以问问FAE,让他们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Y:
国产的芯片也可以的,但新唐不走这个路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