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在使用BAT管脚供电时的IO口浮电压问题

楼主(2022-11-20):
在使用GD32f103芯片的过程中发现,当时用bat管脚给RTC供电时且外部电源3.3V未接入时,

GD32部分管脚上有0.4~0.7的不明浮电压,且0.7V的电压具备驱动三级管的能力。

且GD32的其他VDD管脚有约0.3V电压。

没找到具体原因,相关管脚要使用的话可以使用接地电阻下拉解决初始状态误触发的问题,建议使用10K电阻。

如果有哪位朋友知道原因,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要考虑 RTC 电池供电的电流,建议你去测量一下,应该不大于 1uA 。计算一下你的电池供电的时间。
按你的现象,会影响电池供电下的消耗电流,电流过大会消耗板子上的电池寿命。引发板子故障。
你说的现象有遇见不是这款 CPU ,我没法解决。最终外加了一个 RTC 。
严重时板子的低压虚电会影响板子的启动。无解。

网友B:
楼主,这个还是接电阻吧设置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