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能直接兼容ST硬件的MCU么?

楼主(2022-11-21):
请问一下,新唐有能直接兼容ST硬件的MCU么?

网友A:
现在用ST什么型号?

网友B:
用的ST什么型号,不过新唐不是走的兼容路线。

网友C:
没有pin2pin兼容的芯片。

网友D:
单片机直接不能兼容st的。

网友E:
你说一下具体的型号啊。

网友F:
如果要替代st的芯片,现在有很多的芯片可以选择的。

网友G(2022-12-24):
现在国产芯片入手很容易,从0开始也能很快开发,而且现在国产芯片售后支持也很到位,基本功能都能实现,有时候没必要非买国外的,其实跟汽车一样,国产的照样强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国产芯片入手很容易,从0开始也能很快开发,而且现在国产芯片售后支持也很到位,基本功能都能实现,有 ...

说的很有道理,基本新唐的开发都比较简单而且资料比较齐全

网友I:
应该没有,至少代码你要重写。直接换不现实。

网友J:
具体的ST什么型号,新唐不是兼容的,还是需要重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