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波特率在1000时CAN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2-11-20):
STM32F103 HAL库移植到GD32F103 当波特率在1000时CAN工作不正常

最近在开发GD32的芯片,发现STM32F103 HAL库移植到GD32F103 当波特率在1000时CAN工作不正常。波特率在500时没啥问题,但是一到了1000波特率,连续最多发送20000帧数据就报错了。发送帧数据间隔在1~2ms左右。不知道跟是否是标准帧有关系。F4就没啥问题,这个F1问题颇多。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A:
可以看下GD的303系列,这个是替代原来的103的,如果有需要其它品牌的,也可以看下我页面,有介绍哈,或者您邮件联系我:sales30@hlj-ic.com,M0、M3、M4系列都有。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嘛?感觉像是CAN设置问题,或是速率传输跟不上的问题,我遇到过一次标准CAN模块通讯卡顿,因为CAN模块是持续收发所以后期感觉内部单片机处理不过来了,导致问题发生

网友C:
GD的CAN还是做的不错的,1M应该不至于卡顿。我们用C103做到6M CANFD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去年,ST标准库的程序,我烧到GD32F103里面,压根就跑不起来,你这用HAL库的居然还能跑。
后来直接用GD的库函数,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CAN_DBT 寄存器可能配置的不合理

网友F:
can有1000这个速度的波特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去年,ST标准库的程序,我烧到GD32F103里面,压根就跑不起来,你这用HAL库的居然还能跑。
后来直接用GD的库 ...

hal库和标准库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可能能跑起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GD的CAN还是做的不错的,1M应该不至于卡顿。我们用C103做到6M CANFD都没有问题。 ...

我曾经使用st自带的can进行调试 没有成功 不知道gd的会不会容易一点

网友I:
1-2个毫秒的延时应该是够用了  可以先尝试使用回环模式

网友J:
接收端和发送端双方数据处理不协调?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嘛?感觉像是CAN设置问题,或是速率传输跟不上的问题,我遇到过一次标准CAN模块通讯卡顿,因为CA ...

看楼主的描述是做了延时处理的  应该不是数据处理不过来的问题  关键是楼主没有给出报错的信息

网友L:
如果不能整数分频,波特率的误码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M:
配置串口的正常代码是否可行呢?

网友N:
波特率只能是9600比较稳定的。

网友O:
这个跟你配置的晶振关系很大的。

网友P(2022-12-20):
hal库和标准库还是有区别的,有可能会跑得起来

网友Q:
个人感觉是数据量太大,时间长了就发生数据处理不过来了导致的,建议还是用高速率MCU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