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使用aip引导程序,APP中pwm的引脚无输出

楼主(2022-11-20):
gd32f303
使用timer0ch1做pwm输出 pa9脚
当程序独自烧进模块,不进行中断向量表偏移,pwm波正常输出

当程序作为APP程序,加上中断向量表偏移,由bootloader程序烧入,(以验证bootloader正常,APP程序运行正常)但pa9脚无输出

就APP程序而言,程序中更改了的
1.中断向量表偏移程序有无
2.烧录的位置(0x08000000/0x08004000)
3.独立烧入时擦除全片,作为APP烧入时只擦除APP区域

楼主:
bootloader烧在0x08000000位置,大小4000
app是在0x08004000位置,大小10000
判断app程序运行正常有这么几点依据:
1、app中做了指示灯,可以正常闪烁,
2、app中的串口可以正常收数据,并根据数据做出预设动作
3、debug跟进去对照了app对应内存地址中的数据,跟hex文件相同
app程序除了pa9口无波形输出,其他都正常
(现在怀疑是:bootloader中使用了pa9口做串口用,app中使用pa9口做pwm波输出,bootloader跳转到app后,会不会导致pa9口哪里不对,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