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点灯

楼主(2022-11-20):
首先,下载好需要用的2个软件,keil5和stm32 cubemx

1、打开keil安装全家桶,安装keil,点击这里,参考第三个PPT—如何安装进行安装,

在安装后,下载需要用的数据,如下图,这个是根据自己的板的芯片所定的,我的是stm21F1,所以下载对应的即可,后续在keil5中建立文件夹需要用到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电控_闫_666」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6726031/article/details/122730291

楼主:
可以根据野火视频,在keil官网中直接下载,下载后,把uv4托到kiel5中,就完成了汉化。

楼主:
2、下载安装stm32 cubemx,参考安装指南安装第3、4软件

楼主:
这里也需要安装相应的软件,和keil5类似

楼主:
安装仿真器的驱动,否则后续识别不了

楼主:
按照下图,连接电脑,仿真器,stm32

楼主:
连接成功后,2个灯一个闪一个亮

5、然后,通过keil5点灯

方法一:使用寄存器点击led灯,主要在野火7,8节,先根据视频,建立2个文件夹,然后,根据视频,建立工程模块,后用魔术棒进行调节,记得下载自己单片机对应芯片的安装包

网友A(2024-11-12):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C: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D: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E: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F: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G: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H: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I: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