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两块单片机通过USART的DMA进行通信,会出现丢数据

楼主(2022-11-20):
最近在做两块单片机之间的DMA通信,使用USART传输数据,但是在第三个和第四个会出现数据丢失或错误。总数据量一次为500个字节。
采用串口助手单独测试收发双方均无问题,但是两个接在一起就会有问题,采用485通信,应该和距离问题不大,且两个设备距离很近。

网友A:
丢数据有可能是通信速率快,通信之中有干扰,还有就是程序设计的缓冲区小,或者通信中断优先级设计的不合理,应该都能影响到丢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