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DAC产生正弦波

楼主(2022-11-20):
avr64dd32支持DAC功能,分辨率达10bit,内置基准电压,在要求不高的场合生成模拟信号足够。
官方提供了测试例程,打开MPLAB X IDE v6.05编译烧录到开发板上,PD6管脚就能输出正弦波了。
6#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 <math.h>
#include <util/delay.h>

/* Number of samples for a sine wave period */
#define SINE_PERIOD_STEPS       (100)
/* Sine wave amplitude */
#define SINE_AMPLITUDE          (511)
/* Sine wave DC offset */
#define SINE_DC_OFFSET          (512)
/* Frequency of the sine wave */
#define SINE_FREQ               (50)
/* Step delay for the loop */
#define STEP_DELAY_TIME         ((1000000 / SINE_FREQ) / SINE_PERIOD_STEPS)

/* Buffer to store the sine wave samples */
uint16_t sineWave[SINE_PERIOD_STEPS];

static void sineWaveInit(void)
{
    uint8_t i;
    for(i = 0; i < SINE_PERIOD_STEPS; i++)
    {
        sineWave[i] = SINE_DC_OFFSET + SINE_AMPLITUDE * sin(2 * M_PI * i / SINE_PERIOD_STEPS);
    }
}

/*
    Main application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sineIndex = 0;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SYSTEM_Initialize();
    sineWaveInit();

    while(1)
    {
        /* Creating the sine wave signal by setting each sample */
        DAC0_SetOutput(sineWave[sineIndex++]);
        sineIndex = sineIndex % SINE_PERIOD_STEPS;
        _delay_us(STEP_DELAY_TIME);
    }
}

测试例程频率设置是50Hz,实测45Hz,Delay延时不太准,如果改用定时器触发输出,效果应该好很多。

网友A:
真不错,竟然还支持DAC,10BIT的,非常好了。

网友A:
放大之后可以看到台阶吗,这个DAC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之后可以看到台阶吗,这个DAC波形。

有的,加个RC低通滤波就平滑多了

网友B:
波形比较完整,也比较干净,输出在加一级缓冲器。

网友C:
还是比较标准了这波形

网友D:
这个输出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E:
控制dac输出正弦最少多少个点 ?

网友F:
PIC 的DAC模块如何输出正弦波

网友G:
DAC的效果怎么样?频率是多大的呢?

网友H:
MCU正弦波表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G:
这个DAC可以支持多大的步进数值呢?

网友I:
如何avr64dd32单片机实现DAC输出正弦波频率1HZ的步进啊??

网友J:
DAC产生的正弦信号中直流分量怎么计算

网友K:
如何用  DAC输出可调频率的正弦波

网友L:
DAC输出的正弦波会失真吗?

网友M:
输出正弦波频率最大值是多少?

网友H(2023-01-05):
有DDS的参考设计吗?

网友N:
网上有多少资料借鉴?

网友O:
如何实现频率的1Hz的步进数值呢。

网友P:
楼主设计放大电路了吗?

网友J:
这个最大支持多大的分辨率?

网友Q:
自带的DAC的功能很一般的。

网友R:
有没有示波器的代码?

网友S:
波形质量不错,比较连续。

网友T:
这个模拟信号一般,只能是简单的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