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为什么经常见到电路板GND与外壳GND之间,接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楼主(2022-11-20):
  外壳是金属的,中间是一个螺丝孔,也就是跟大地连接起来了。这里通过一个1M的电阻跟一个0.1uF的电容并联,跟电路板的地连接在一起,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 外壳地如果不稳定或者有静电之类的,如果与电路板地直接连接,就会打坏电路板芯片,加入电容,就能把低频高压,静电之类的隔离起来,保护电路板。电路高频干扰之类的会被电容直接接外壳,起到了隔直通交的功能。
  • 那为什么又加一个1M的电阻呢?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电路板内有静电的时候,与大地连接的0.1uF的电容是隔断了与外壳大地的连接,也就是悬空的。这些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问题,必须要与大地连接才行,所以这里的电阻用于放电。
  • 1M的电阻这么大,如果外面有静电,高压之类的,也能有效降低电流,不会对电路内的芯片造成损坏。

网友A:
说明这两个地是不同的  没有进行共地处理

网友B:
在什么情况下接电阻电容 在什么情况下接磁珠呢

网友C:
地在电路里是电流的回流路径,也是信号的参考,在高速回路中,地并不是平的,单独隔开就可以让不同部分的电路获得相对独立的地,最后再通过一个小电阻把所有地连接在一起

网友D:
虽然是相通的,但是距离长了,就不一样了。 同一条导线,不同的点的电压可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电流较大时

网友E:
抗干扰 。因为数字信号的高频噪声很大,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合的话,就会把噪声传到模拟部分,造成干扰

网友F:
可以抗干扰,也可以保护芯片不会因为电流过大而损坏

网友G:
如果分开接地的话,高频噪声可以在电源处通过滤波来隔离掉。但如果两个地混合,就不好滤波了

网友H:
将地连接加电容进行地址干扰滤波

网友I(2023-06-20):
这种是大地吧,不是数字GND

网友J:
你看看这个地接哪儿的呗

网友K:
算是电路保护,整体的保护

网友L:
一般是防止静电或者突然来强电的时候,用得到

网友M:
这个叫保护地,为干扰信号提供卸放通道。

网友N:
其实就是保护的作用

网友O:
这算是为了让机壳完整的接入大地吧

网友P:
保护的,记住这么设计就是可以的

网友Q:
我之前看到过,就是阻容实现大地与数字地的分割

网友R:
直接是对大地处理的,很正常

网友S:
也不算是通的吧,毕竟1M的电阻不小了

网友T:
如果分开接地的话,高频噪声可以在电源处通过滤波来隔离掉。

网友U:
如果两个地混合,就不好滤波了

网友V:
选抗压400伏以上0.2微法的电容。这样可以对静电随时进行泄放。

网友W:
如果电路板上的电流过大,电阻可以限制电流,以保护电路板和设备。

网友X:
电阻用于提供直流路径,并限制电流的流动。

网友Y:
通过将电阻连接到电路板GND和外壳GND之间,可以将静电通过电阻和电容进行耗散和隔离,减少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Z:
可以帮助实现电位的平衡。

网友AA:
可以起到滤波和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AB:
为了增大电路板GND与外壳GND之间的隔离

网友AC:
通常用于进行EMI(电磁干扰)滤波,以减少电路中的噪声干扰或电磁辐射。

网友AD:
有助于减少电路中的电磁干扰和噪声,提高信号的质量和稳定性。

网友AE:
可以减小电路板GND与外壳GND之间的电磁干扰。

网友AF:
电路板GND与外壳GND之间,接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可以增大电路板GND与外壳GND之间的电阻,从而增大电路板GND与外壳GND之间的隔离

网友AG:
将高频噪声引到外壳上, 减少对电路的干扰。

网友AH:
电路的具体情况通常需要根据电路的频率、电流负载和传输速度等因素进行优化调整。

网友AI:
连接电阻和电容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对静电的保护。

网友AJ:
当电路板与外壳或机壳接触时,可能存在电位差,通过连接电阻和电容,可以将电位差降低到较低的水平,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K:
这个电阻和电容的组合通常被称为“接地缓冲电路”

网友AL:
过滤电路板 GND 和外壳 GND 之间的噪声和干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M:
电容可以用作滤波器和去耦器,通过将电容连接到电路板GND和外壳GND之间,可以提供对高频噪声的滤波和去耦作用。

网友AN:
电容通常用于提供高频的短路效果,从而将高频噪声通过GND引流到外壳上,减少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网友W:
抑制 产生的杂波干扰

网友AL:
可以用来匹配电路板 GND 和外壳 GND 之间的阻抗,以防止信号反射和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