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单片机防静电能力如何

楼主(2022-11-20):
GD32E230能否防得住4KV的接触式静电

网友A(2023-02-06):
一般都是2KV的静电屏蔽吧

网友B:
按理来说应该GD的工艺还是可以的

网友C:
你可以看看硬件的数据指标啊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一般EMC也不需要这么高的防护吧

网友E:
就算是不OK,可以自己加ESD元件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F:
问问GD的工程师吧,或者自己找数据参数看看

网友G:
4KV的静电,感觉很大了啊

网友H:
请问楼主这是想应用在什么场合啊

网友I:
你可以自己做个电路板,然后用4KV的静电打一下试试,我觉得MCU都很结实的,应该没事儿

网友J:
建议还是做防护吧,就算MCU能防住,其他元件之类的也是需要保护的,不然有的会防不住

网友K:
估计够呛,肯定要加外部ESD。

网友L:
多数单片机防静电能力都一般吧。

网友M:
如果环境复杂,建议自己加ESD元器件,靠单片机自身,肯定猝。

网友N:
芯片很多时候抗静电很弱吧

网友O:
芯片焊接的时候很容易收到静电影响

网友P:
单片机防静电都很弱吧

网友Q:
这个数值比小了防不防的住还是做上防护吧

网友R:
4kv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