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8S903K3T6C开发板

楼主(2022-11-20):
  STM8S903K3T6C开发板
此型号开发板其实与之前的《【开源电路】STM32F103VCT6开发板》同一批打样回来的,为什么没有一起发布出来,其实是在PCBA制作好之后,一直没有与上位机通讯上耽误了,没有验证所以没有发布出来。

楼主:
STM8S903K3T6C开发板简介
主控是LQFP-32封装的STM8S903K3T6C芯片,Micro USB接口供电,引脚功能引脚全部引出,一个REST复位按键,一个PC1引脚按键,一个PD7引脚板载led,SWIM程序烧录口。

楼主:
STM8烧录方式

楼主:
推荐两个都安装了,因为可以使用IAR来开发stm8并且烧录调试,官方的工具可以烧录,但是开发的话需要借助Cosmic CxSTM8 32K 4.3.4插件来开发,开发环境没有IAR友好,所以建议直接使用IAR来开发,类似Keil软件,个人感觉还是没有Keil好用。

楼主:
STM8S/A标准外设库

网友A(2024-11-12):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B: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C: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D: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E: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F: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G: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H: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I: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J: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