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一下哪位知道这个芯片的资料,在官网上一直没有查到

楼主:
哪位遇到过这个芯片,eTQFP80封装的,SPC572L里面没有这个资料,不知道去哪里确定这个型号,资料也没有办法查到,会是SPC572L64F2BC6AR这个芯片吗?丝印也不对,查不出来

网友A(2022-12-01):
这个是开发板相关的手册截图

网友A:
上一个直接下载的有问题,看这个吧截图

网友B:
这应该是车规级别芯片吧

网友C:
你可以找个代理商呀,问问他们

网友D:
我也没用过这芯片,但是我觉得这个芯片应该不常用才对

网友E:
你可以这样,找官方的FAE咨询一下的,或者找选型手册搜索SPC572,看看

网友F:
我刚刚试了一下,属实在官网我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