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 光照强度检测与显示

楼主(2022-11-21):
前面介绍的温度大气压传感器相近,光照强度传感器BH1750也是一种I2C接口的器件。
除了具体的功能处理不同外,其它的基本差不多。
BH1750方式与接收字节数据的函数如下:
void BH1750_SendByte(char data1)
{
    char i;
    OUTPUT_MODE_SET();
    SCLK=0;
    Delay_us(2);
    for (i=0;i<8;i++)
    {
        if(data1&0x80) SDIN=1;
        else SDIN=0;
        data1 <<= 1;
        SCLK=1;
        Delay_us(2);
        SCLK=0;
        Delay_us(2);
    }
}

char BH1750_RecvByte()
{
    char i;
    char data1 = 0;
    INPUT_MODE_SET();
    for (i=0;i<8;i++)
    {
        SCLK=0;
        Delay_us(2);
        SCLK=1;
        data1 <<= 1;
        SCLK=1;
        if(SDA_IN ) data1|=0x01;
        Delay_us(2);
    }
    SCLK=0;
    return data1;
}

写入寄存器的函数为: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BH1750_RecvACK();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BH1750_RecvACK();
    BH1750_Stop();
}

读取BH1750数据的函数为: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BH1750_RecvACK();
    BUF[0] = BH1750_RecvByte();
    BH1750_SendACK(0);
    BUF[1] = BH1750_RecvByte();
    BH1750_SendACK(1);
    BH1750_Stop();
    Delay(5);
}

读取并显示光照强度的函数为:
void Get_Sunlight_Value()
{
    int dis_data=0;
    float temp;
    char i=0;
    unsigned int sd;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Delay(180);
    Multiple_Read_BH1750();
    for(i=0;i<3;i++)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temp=(float)dis_data/1.2;
    sd=temp;
    LCD_ShowNum(120,50,sd,5,YELLOW);
}

显示光强检测与显示的主程序为:
void main(void)
{
        P0CON = 0xFF;
        P0PH  = 0x00;
        P1CON = 0x00;
        P1PH  = 0x00;
        P2CON = 0xFF;
        P2PH  = 0x00;
        P3CON = 0xFF;
        P3PH  = 0x00;
        P4CON = 0xFF;
        P4PH  = 0x01;
        P5CON = 0xFF;
        P5PH  = 0x00;
        GPIO_Init(GPIO0,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2,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5,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4,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
        Delay(100);
        Lcd_Init();
    LCD_Clear(RED);
        BACK_COLOR=RED;
        LCD_Picturea();
        LCD_ShowChinese(80,10,0,16,YELLOW);
        LCD_ShowChinese(96,10,1,16,YELLOW);
        LCD_ShowChar(112,10,':',0,YELLOW);
        LCD_ShowChinese(80,30,2,16,YELLOW);
        LCD_ShowChinese(96,30,3,16,YELLOW);
        LCD_ShowChar(112,30,':',0,YELLOW);
        LCD_ShowChinese(80,50,4,16,YELLOW);
        LCD_ShowChinese(96,50,5,16,YELLOW);
        LCD_ShowChar(112,50,':',0,YELLOW);
        while(1)
        {
                  Get_Sunlight_Value();
                  Delay(1000);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光强检测效果

网友A(2023-03-10):
BH1750的效果不错。

网友B:
光敏是怎么转换为数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敏是怎么转换为数值的

数字式传感器无需模拟量那样的转换

网友C:
BH1750测量的范围阈值是多少

网友B:
利用BH1750光照传感器来调节LED灯的亮度

网友D:
这个是模拟量变化数值吗?

网友E:
BH1750的才几块钱,数字传感器。

网友A:
使用的是硬件iic配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模拟量变化数值吗?

数字式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硬件iic配置的吗?

GPIO模拟

网友F:
如何用bh1750实现20万lux光照度测量

网友G:
BH1750连单片机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H:
如何找bh1750的在iic总线中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用bh1750实现20万lux光照度测量

查资料看看它的最大测量范围到多大

网友C:
bh1750的输入输出关系是什么

网友I:
怎么利用BH1750光照传感器来调节LED灯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利用BH1750光照传感器来调节LED灯的亮度

读取光照值使用PWM来控制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bh1750的输入输出关系是什么

输入光照,使用i2c读取光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何找bh1750的在iic总线中的地址

通过资料可知道内部的固定地址

网友J(2023-05-05):
怎样检测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

网友D:
在使用光敏电阻检测时要注意环境光线干扰的影响,而在使用光电二极管检测时要注意光电二极管的灵敏度和线性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样检测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

一般太阳能电池板会有功率的标注,如果是5V的电源输出可使用这种来测实时功率。

网友J:
光敏电阻是一种特殊的电阻,其电阻值会随着光线强度的变化而变化。通过将光敏电阻与一个已知电阻串联在一起,然后将它们的两端接到单片机的模拟输入引脚上,利用单片机内部的ADC模块来测量两个电阻并计算出光敏电阻的电阻值。

网友K:
通过对光电二极管输出电压大小的测量来间接测量光照强度。

网友G:
光照强度多少是正常?

网友L:
如何测定光照强度?

网友M:
光照检测怎么测试

网友N:
光电二极管可以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光照检测怎么测试

利用I2C接口以程序来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何测定光照强度?

传感器已自动标度好直接程序读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光照检测怎么测试

用传感器呀

网友O(2024-04-12):
是 bh1750和微控制器连接到拉电阻

网友P:
如何检查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

网友Q:
BH1750数字传感器,非常有性价比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怎么利用BH1750光照传感器来调节LED灯的亮度

基本上是不是PWM调光?

网友S:
How photosensitivity is converted to numerical value

网友T:
What is the input-output relationship of BH1750

楼主:
引用 网友R:
基本上是不是PWM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何检查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

有相应的USB型功率表可用,直接设计比较困难。

网友U(2024-05-12):
智能光照传感器一般都是数字通信接口

网友V:
Is this the analog variable?

网友R:
调节是按照PWM调节的嘛

网友W: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显示:该板性能强大,光照强度检测精准,数据实时显示,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为用户带来高效便捷的体验。

网友X:
如何实现200,000勒克斯照度测量与巴赫1750

网友Y:
我如何在 IIC 巴士上找到 bh1750的地址

网友Z:
使用 bh1750光传感器来调整 LED 灯的亮度

网友AA:
如何使用 bh1750光传感器来调节 LED 灯的亮度

网友AB:
这个传感器精度咋样?

网友AC(2024-06-23):
温度大气压传感器相近,光照强度传感器BH1750也是一种I2C接口的器件

网友AD(2024-09-15):
是的,0和微控制器连接到牵引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如何检查太阳能电池板的电量?,

使用电压和电流传感器来辅助检测

网友AF:
非常不错的demo案例,模块选择也非常重要

网友AG:
bh1750是否连接到与上拉电阻相连的微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G:
bh1750是否连接到与上拉电阻相连的微控制器?

一般情况下不用

网友AH:
智能光传感器通常是数字通信接口

网友AI:
这个光照传感器的精度和灵敏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这个光照传感器的精度和灵敏度咋样?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AJ:
光敏性如何转换成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光敏性如何转换成数值,

这是个I2C传感器型器件,内部已完成了这个转换,只需读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这是模拟量的变化值吗?,

读取的是数字量

网友AL:
这种光照传感器测量的值波多会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这种光照传感器测量的值波多会不会很大

波动小,测量范围宽。

网友AM(2024-11-03):
bh1750的投入产出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AN:
如何在iic总线上找到bh1750的地址?

网友AO:
非常好的演示案例,模块选择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O:
非常好的演示案例,模块选择也很重要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P:
这个光传感器的精度和灵敏度如何?

比较不错,具体看要求。

网友AQ(2024-12-06):
这个光传感器测出来的值会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Q:
这个光传感器测出来的值会大吗?

啥意思?是比实际值大,还是检测范围比较大。

网友AR: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性能卓越,光照强度检测准确,显示清晰。强大的处理能力,适合多种应用场景,为开发者提供强大支持。

网友S:
如何使用bh1750光传感器调节led灯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何使用bh1750光传感器调节led灯的亮度

设判别值光强值低就开灯,否则关掉。或使用PWM按光强改变占空比即可。

网友AD(2025-04-04):
光敏传感器把光的强弱转换成电压或电流,通过ADC把电压或电流转换成数字数值。

网友P:
连接BH1750到单片机,配置I2C通信,读取数据,计算公式转换Lux值。

网友AS(2025-05-11):
读取BH1750传感器数据,然后根据光照强度调整LED亮度,光照强LED暗,光照弱LED亮。

网友AT:
BH1750测量范围0~65535 lux,阈值取决于应用需求,如环境亮度检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