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K25Q32驱动程序或应用笔记

楼主(2022-11-21):
客户有个项目打算用qspi flash  HK25Q32, 寄了几片HK25Q32,但是参照手册上的时序发erase, read以及read id 命令,
就是读不出来,ID都读不出来,和 P25Q40H手册对比了下,命令和时序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程序 P25Q40H可以读,HK25Q32却不行,想请问下有HK25Q32 qspi驱动demo程序或者应用笔记吗,参考下

网友A:
在配置qspi的时候,将CS拉高。

网友B:
这个spi不可以的吗?

网友C:
增加上拉电阻,可能驱动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配置qspi的时候,将CS拉高。

手册上时序图是拉低的,而且SPI不都是CS信号拉低才有效?有参考程序吗

网友D:
使用模拟spi,这样查看驱动程序是否正确的?

网友E(2023-01-03):
配置qspi的时候,将CS拉高

网友F:
这个spi的代码我看一下。

网友G:
你把代码粘贴上,才能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呢

网友H:
是不是没有启动?

网友I:
这个代码不是兼容w25的吗

网友J(2023-02-02):
使用模拟spi操作flash。

网友:
可以自己看看手册读写。

网友K:
HK25Q32跟w25q32一样的吗?

网友L:
不是有sufd直接驱动flash芯片的。

网友M:
https://www.hsxp-hk.com/companyfile/2/ 这里有所有的说明。

网友N:
https://v4.cecdn.yun300.cn/100001_1901185243/HK25Q128A_datasheet_-V1.91675215877114.pdf

网友O:
官网有相关的源代码的

网友H:
这个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P:
https://www.hsxp-hk.com/product/64/

网友Q: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例程可以参考的。

网友R:
根据手册编写相关的代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