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全志RISC-V D1s芯片 如何在Tina下进行显示旋转?

楼主(2022-11-21):
  • 问题背景

目前显示多基于横屏的情况设计布局, UI, 图片, 视频等显示. 而常用到的MIPI屏大多都是竖屏, 为避免重新调整布局, 显示提供了竖屏旋转成横屏的显示方式, 节省客户开发时间.

显示旋转有硬件G2D旋转方式, 软件算法旋转方式, 可根据自己的方案屏情况, 测试对比两种方式选择使用, 主要评估内存占用, 时间效率, 旋转效果.

  • 显示驱动旋转framebuffer配置

1.由于此前公版默认在modules.mk屏蔽了屏旋转相关配置, 如果你的版本是禁用旋转的, 需要把相关配置去掉.

```
  1. 路径:target/allwinner/f133-common/modules.mk

```

屏蔽以下3个相关选项:

  1. <p>```</p><p>CONFIG_SUNXI_DISP2_FB_DISABLE_ROTATE</p><p>
  2. </p><p>CONFIG_SUNXI_DISP2_FB_ROTATION_SUPPORT</p><p>
  3. </p><p>CONFIG_SUNXI_DISP2_FB_HW_ROTATION_SUPPORT</p><p>```</p>

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1. <p>```</p><p>.....</p><p>$(eval $(call KernelPackage,net-rtl8821cs))</p><p>
  2. </p><p>define KernelPackage/sunxi-disp</p><p>  SUBMENU:=$(VIDEO_MENU)</p><p>  TITLE:=sunxi-disp support</p><p>  KCONFIG:=\</p><p><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CONFIG_DISP2_SUNXI=m \</p><p><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CONFIG_SUNXI_DISP2_FB_DISABLE_ROTATE=y \</p><p><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CONFIG_SUNXI_DISP2_FB_ROTATION_SUPPORT=n \</p><p><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CONFIG_SUNXI_DISP2_FB_HW_ROTATION_SUPPORT=y \</p><p><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CONFIG_DISP2_SUNXI_BOOT_COLORBAR=n \</p><p><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CONFIG_DISP2_SUNXI_DEBUG=y \</p><p><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CONFIG_DISP2_SUNXI_COMPOSER=n \</p><p><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CONFIG_DISP2_SUNXI_SUPPORT_SMBL=y \</p><p>
  3. </p><p>.....</p><p>```</p>

2.硬件旋转需要确保G2D驱动已经使能

  1. ```make kernel_menuconfig        Device Drivers  --->                <*> SUNXI G2D Driver                [*]   sunxi g2d mixer module                [*]   sunxi g2d rotate module```

3.打开显示驱动旋转支持

  1. ```make kernel_menuconfig        Device Drivers  --->                Graphics support  --->                         Frame buffer Devices  --->                                 Video support for sunxi  --->                                         DISP2 Framebuffer rotation support (Disable rotation)  --->                                                  ( ) Disable rotation                                                 ( ) Software rotation support          (不要选这个,方案未支持)                                                 (X) Hardware(G2D) rotation support (选择G2D旋转)```

4.dts配置

board.dts 和 uboot-board.dts同步修改.

  1. ```&disp{    .....    disp_rotation_used       = <1>;/* 使能旋转功能 */    degree0                  = <3>; /* X:screen index; 0:0 degree; 1:90 degree; 3:270 degree */    fb0_width                = <1280>;/*fb 的长宽交换*/    fb0_height               = <800>;    .....};```

5.旋转后framebuffer编程是需要注意,旋转后的buffer不会直接显示到屏幕上, 需要在应用刷屏的地方调用FBIOPAN_DISPLAY接口.同步旋转后的buffer到LCD上.

以修改公版旋转的GUI刷屏示例:

路径:`package/gui/littlevgl-6/lv_drivers/display/fbdev.c`

  1. ```void fbdev_flush(lv_disp_drv_t * 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lv_disp_flush_ready(drv);    ioctl(fbfd, FBIOPAN_DISPLAY, &vinfo); /*函数最后,在刷屏函数后面,调用 FBIOPAN_DISPLAY 接口*/}```

  • 软件旋转LVGL UI配置

公版上lvgl-6上做了UI旋转算法, 软件交换打点位置达成旋转. 该做法纯软件, 不需要改动其他配置, 在原来未旋转的基础上,修改LV_UI_ROTATE_DIRECTION宏即可.

路径:lv_conf.h

  1. ```/* UI rotation:* - 0:  no rotate* - 1:  90°* - 2: 180°* - 3: 270°*/
  2. #define LV_UI_ROTATE_DIRECTION     0```

  • 视频旋转配置

视频旋转有 解码器旋转 和 G2D旋转 两种方式.

1.编码器旋转(VE),使用TPlayerSetRotate接口,注意该接口不支持LBC模式, 不支持H265视频旋转.具体请参考<Tina Linux 多媒体解码>文档.

  1. ```函数原型: int TPlayerSetRotate(TPlayer* p,TplayerVideoRotateTyperotateDegree);功能 设置视频旋转的角度参数 p: 通过 TPlayerCreate 函数创建的 TPlayer 指针; rotateDegree: 视频旋转的角度返回值 成功返回 0,失败返回-1。调用说明 这个函数需要在 TPlayerSetDataSource() 函数之前调用```

2.G2D旋转:

方式一:(1)TPlayerSetG2dRotate()接口使用G2D做旋转。该接口在TPlayerCreate()之后调用。

方式二:(2)直接在在配置文件中配置默认旋转,文件路径:

  1.  `package/allwinner/tina_multimedia/tplayer/configs/f133_linux_cedarx.conf`

```
  1. 48 #use g2d module to rotate the video. notice:F133/R528 49 g2d_rotate_flag = 1 50 g2d_rotate_degree = 1```

  • 图片旋转

待支持.

网友A: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发上来。

全志D1s是D1的集成64M内存版本,就是F133。

D1s是全志针对智能解码市场推出的高性价比AIoT芯片。 它使用64bit RISC-V架构的阿里平头哥C906处理器,内置了64M DDR2,支持Linux系统,同时集成了大量自研的音视频编解码相关IP,可以支持H.265,、H.264、MPEG-1/2/4、JPEG等全格式视频解码,支持ADC、DAC、I2S、PCM、DMIC、OWA等多种音频接口,可以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面板、智能商显、工业控制、车载等产品。
立创开源:https://oshwhub.com/GloomyGhost/34e1fe88b79f49b891df150db9c34cc4
SDK下载方法:https://d1s.docs.aw-ol.com/study/study_2getsdk/
信息更新及资料汇总贴:https://bbs.aw-ol.com/topic/1257/

配套SDK
SDK百度云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F8HIJHuEG71NxOY1riBZw 提取码:awol
我不是来打广告旳,为了驱动5寸、7寸的屏幕,NUC972弄来了一片,NUC972价格偏高资料又少,又弄来了一片全志F1C100S,还可以哦,没想到我还草到了F133样片!编译环境还在搭建中,破旧电脑还真搭建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