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PIN对PIN替代STM32F407

楼主:
PIN对PIN替代STM32F407

华大HC32F4A0产品介绍(1)_03.jpg (411.98 KB )

一级代理

一级代理

华大HC32F4A0产品介绍(1)_02.jpg (384.82 KB )

可替换技术支持

可替换技术支持

华大HC32F4A0产品介绍(1).pdf

网友A(2022-11-21):
有具体的替换案例吗

网友B(点评):
加我发你瞅瞅

网友C:
软件能直接兼容ST的吗?

网友B(点评):
软件要调

网友D:
同问软件能直接兼容吗?还是说需要改很多?

网友B(点评):
软件部分还是要改,改动大小可以跟我们技术评估一下。

网友E:
软件能兼容吗?或者改动大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软件能直接兼容ST的吗?

我感觉最好不要用st的程序 自己建立一个更省事

网友G:
考虑引脚能完全替换 还有时钟以及主频也都需要比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同问软件能直接兼容吗?还是说需要改很多?

软件肯定不能完全兼容  需要修改的小地方应该有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的替换案例吗

即便有  也没有完全贴合楼主功能的案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的替换案例吗

替换的话肯定是有的  但是正因为是替换 所以如果功能不同 需要修改的地方 也是不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软件能直接兼容ST的吗?

不存在完美兼容的 因为本身厂家不同 库函数或者是寄存器也不完全相同

网友L:
软件兼容性咋样呢?从ST移植过来改动大码?

网友B(点评):
引脚相同,软件重新做。

网友M:
软件底层需要重新修改,如果完全一样,可能会有知识产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