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ebServer问题

楼主(2022-11-21):
ch32v307RCT6 里面WebServer的例程里,网页的数组如const char Html_login[] = {
    "<!DOCTYPE html>\r\n"
    "<html >\r\n"
    "<style type=\"text/css\">\r\n"
    "html{\r\n"
    "width: 100%;\r\n"
    "height: 100%;\r\n"
    "\r\n"
    "}\r\n"
    "body{\r\n"
    "width: 100%;\r\n"
    "height: 100%;\r\n"
    "margin: 0;\r\n"
    "background-color: #0080FF;\r\n"
没拷完整,这些数组是通过什么工具把网页生成数组的?还是直接html语法编辑呢?还有网页里的**图片
是通过什么工具生成常量数组的呢?

网友A:
您好,数组html语法编辑,也可通过HTML软件设计这个没有特殊要求,图片转换可使用在线转换工具http://www.jsons.cn/img2base64

楼主(2023-12-30):
串口工具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tRfjzWihhxpFXWwBCNrYBA     提取码:GJYH

网友B:
这个就是HTML语法规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