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AT 的power Switch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2-11-21):
GDF407芯片有个power switch电源选择开关,就是VDD与VBAT之间的这个电源选择开关,手册是这样说的VBAT range: 1.8 to 3.6 V, power supply for RTC, external clock 32 KHz oscillator andbackup registers (through power switch) when VDD is not present,是不是可以理解VDD的优先级大于VBAT呢,就是同时存在时优先VDD呢?

网友A:
我感觉,既然官方文档是这样说的应该是优先级VDD大于VBAT或者在有一种情况是根据电压的高低进行判定,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手册上写的这个switch是通过VDD电掉复位控制的,那应该是VDD掉电,开关切换到Vbat,VDD上电,开关再切换回VDD

网友C:
按照楼上说的意思肯定就是VDD控制这个power switch,VDD优先选择,英文文档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D:
VBAT range: 1.8 to 3.6 V, power supply for RTC, external clock 32 KHz oscillator andbackup registers (through power switch) when VDD is not present.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VBAT范围是1.8-3.6V,当VDD没有使用的情况下VBAT供电给RTC、32KHZ的外部时钟晶振和备份寄存器通过电源开关,这话中非常明确VDD不存在时,其实可以说VDD存在时会优先VDD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好,应该是这个意思,power switch应该就是这么用的内部电路感觉应该是一个类似三极管或MOS管相类似的作用

网友F:
理论上应该是通过VDD控制powerswitch这个开关

网友G:
VBAT 和VDD一般也不会同时给的,建议楼主只需要给出一个供电就可以。不用全搞

楼主:
我感觉也是VDD控制这个开关电源,原理上清楚了

网友H:
理论上分析 应该是vdd的优先级别对于vbat

网友I:
但是从内部逻辑图上来看  默认的是连接了vbat啊

网友J:
按照手册上英文的意思就是vdd有限 vdd不行了 才会有vbat顶上去

网友K:
vdd肯定是优先的 这个图只是一个功能示意

网友L:
其实如果不放心的话 完全可以自己设置一下保证万无一失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应该是通过VDD控制powerswitch这个开关

如果vdd失效了呢 这个开关是自动导向vbat吗

网友N(2022-12-21):
应该是优先vd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vdd失效了呢 这个开关是自动导向vbat吗

前提是连接的VBAT的情况下应该会导向Vb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