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jlink仿真器推荐购买地址

楼主(2022-11-21):
JLINK推荐说明

【淘宝】https://m.tb.cn/h.USeWUnL?tk=LH3mdX780Y1 CZ3457
「JLINK V9 STM32仿真器调试器STM8烧录器ARM jlink 单片机下载器V8」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

JLINK款式
  收到jlink后需要将JLINK的U17芯片的两个脚短接在一起,这样才支持板子使用外部供电后jlink也可以正常烧录,要不会出现芯片只能jlink供电才能烧录,开启外部供电jlink就无法烧录。

Jlink修改位置展示

你好我的就是V9的买正点原子开发板时带的。为什么在SWD下搜不到咋们的芯片。

网友A:
还是V9吗?现在不都是V10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V9吗?现在不都是V10了吗?

都可以,主要购买这种兼容5V电压的jlink,V9和V10都可以

网友B:
淘宝上购买了这个仿真器,用的4线SWD调试,板子不上电JINK连接LKSVIEWER通信正常,板子一上电(板载5V供电),LKSVIEWER就断线了,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的?

我在调试的时候开电源后LksViewer调试软件就无法连接上单片机了,是什么问题?我和你一样

网友B:
仿真也不行,提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jlink速率设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购买了这个仿真器,用的4线SWD调试,板子不上电JINK连接LKSVIEWER通信正常,板子一上电(板载5V供电 ...

是高压应用吗,还是功率大的应用,可能通讯干扰问题,导致jlink通讯失败。您可以做个隔离器,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不方便做,可以在嘉立创买一个:https://item.szlcsc.com/5836977.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仿真也不行,提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有可能是软件中设置了SWDIO或SWCLK I/O口的端口模式,由于I/O口一直被占用,使芯片sw端口不能用于下载调试。

网友D(2023-01-15):
我的也是,一旦连接VIEWER ,电机就停转;再次启动也不行,除非断开VIEWRER 连接。用了其他的隔断器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必须用凌鸥的断开器才行。

网友E(2023-04-06):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软件中设置了SWDIO或SWCLK I/O口的端口模式,由于I/O口一直被占用,使芯片sw端口不能用于下载调 ...

看电源

网友F:
现在JlinkV11都出来了吧

网友G(2023-06-21):
眼,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能debug

网友H(2024-07-23):
引用 网友B:
仿真也不行,提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I(2024-11-28):
链接失效了,有新的推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