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5Fly mcu波特率115200烧写程序时,读不到芯片

楼主(2022-11-21):
GD32F305Fly mcu波特率115200烧写程序时,读不到芯片

网友A:
应该是跟软件设置有关系吧,我遇到过一次也是高速时也无法烧写程序,换低就没问题

网友B:
可以使用stlink烧录程序的。

网友C:
GD32是不是有专用的串口烧录工具?

网友D:
串口能够读取到芯片吗?

网友E:
看看boot0和boot1设置的对吗?

网友F:
boot1管脚应该接地 ,boot0拉高

网友E:
把DTR的高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BootLoader改为RTS的高电平复

网友G:
串口需要打开GD32电源才能被检测到并下载程

网友H:
串口几没关系,对应好就行。波特率115200。以上如果都不行,建议换个串口

网友I:
这个没有关系的,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J:
启动的方式选择哪个呢?

网友K:
串口、波特率 、左下角模式、选项字节区、编程前重装文件、校验及编程后执行这些选项设置

网友L:
波特率太高了通信会有问题。

网友M:
需要重新复位才行的。

网友N:
串口烧录的时候,需要先复位,然后点击下载的。

网友O:
这个BootLoader修改了吗?

网友J:
是否调整boot的模式?

网友P:
是不是设置的波特率的问题呢?

网友Q:
这个不是有专门的下载器嘛

网友R(2022-12-21):
楼主把速率降低点试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排一下故障

网友S:
波特率调低点试试可不可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