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高级定时器8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11-21):
关于stm32f103rct6,采用逻辑分析仪的时候,定时器8的1通道和互补通道仿真的时候没有输出。

网友A(2024-11-01):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B: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C: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D: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E: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F: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G: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H: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I: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