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NTC热敏电阻测温应用

楼主(2022-11-2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这个板子就是个很好的开发利器,可以充分使用MCC图形化配置,将底层学习化繁为简,只需要专注你的应用开发即可,真棒!
如何使用NTC热敏电阻测温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固定的参考电阻来观察NTC电阻的变化,根据NTC电阻值与温度之间的关系来计算温度。
这需要两个步骤:通过分压测量电阻值,通过电阻值计算温度。
以下是我手头有的NTC的手册部分内容

手册并没有直接提供阻值计算温度的公式,因此我们要通过提供的内容计算出来
实现温度转换

根据手册提供的公式:R=R0 exp B(1/T - 1/T0);
其中R是待测电阻,R0是某个温度T0 K下的已知电阻,B是温度传感器常数
通过以上公式反推T = temp=1/((1/T0)+(log(RT/R0)/B));
代入数据测试,例如T0=25摄氏度时候R0=10K欧姆,主意以上代入实际计算时候要使用绝对温度,单位开尔文
经过测试上述公式可以完成验算,即,正确。
根据手册该型号的B常数在25到50度之间采用3380,25到80之间采用3428,25到85之间采用3434,25到100摄氏度之间采用3455.
为了方便,本项目采用3455计算。
为了方便理解与计算,我们将阻值到温度值的关系写成函数

#define K 273.15
#define T0 (25.0+K)
#define R0 10000.0
#define B 3455.0

/*

电阻值换算到温度

res_val:NTC当前的阻抗值,单位欧姆

返回值:摄氏度

*/

float Res_to_Tem(float res_val)
{
    float temp;
    temp=1/((1/T0)+(log(res_val/R0)/B));
    return temp-K;
}
最后我们完善测试代码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timer/../timer/delay.h"
#include <math.h>
/*
    Main application
*/
#define K 273.15
#define T0 (25.0+K)
#define R0 10000.0
#define B 3455.0

/*

电阻值换算到温度

res_val:NTC当前的阻抗值,单位欧姆

返回值:摄氏度

*/

float Res_to_Tem(float res_val)
{
    float temp;
    temp=1/((1/T0)+(log(res_val/R0)/B));
    return temp-K;
}

int main(void)
{
    float val;
    adc_result_t ADCRESULT;

    SYSTEM_Initialize();

    while(1)
    {
        printf("Hello world !\n");
        DELAY_milliseconds(2000);
        ADCRESULT=ADC0_GetConversion(ADC_MUXPOS_AIN22_gc)>>4;//设置了左对齐,那么咱数据就右移回来,PA2对应AIN22
        printf("ADCRESULT=%d\n",ADCRESULT);
        val=((ADCRESULT*6.2)/(4095-ADCRESULT)); //单位为KΩ
        printf("val=%f K Ohm\n",val);
        printf("temp=%f \n",Res_to_Tem(val*1000.0));
        DELAY_milliseconds(2000);
    }
}
关于ADC的使用请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6138-1-1.html
烧录打印结果

用手捏住NTC传感器观察结果变化
Hello world !
ADCRESULT=2313
val=8.047475 K Ohm
temp=30.695770
Hello world !
ADCRESULT=2286
val=7.834825 K Ohm
temp=31.413055
Hello world !
ADCRESULT=2279
val=7.780727 K Ohm
温度升高,非常奈斯

关于开发板的使用主意事项

其中VBUS为USB电压5V,而单片机的参考电压我们选择的是单片机的VDD,也就是3.3V,而我们设置的参考电压VTG就是VDD,因此需要将分压电阻的Vcc接到3.3V的VTG上。这样测出来才是标准的。
因为只要超过3.3V的输入都会达到满量程4095。

网友A:
反推过程真厉害,我以前都是用查表法。

网友B(2023-01-05):
这个最大的测量范围是多少?

网友C:
ntc的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c的精度怎么样

精度非常高,都可以做体温计了。

网友D:
MCC是开发单片机的好东西了。

网友E:
这个很少使用的这个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少使用的这个模块了。

这就是两个电阻串联。

网友F:
使用的ADC转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的ADC转化的吗?

是的,使用ADC读取分压,然后根据参考电阻计算出NTC电阻的值,然后根据手册提供的说明换算成温度。

网友G:
如何将电阻数值转换温度?

网友H(2024-07-27):
ADC非常好用的一个外设。

网友I:
电路行的两个电容分别是怎么接的?

网友J:
这个算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