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桥式等效采样

楼主(2022-11-21):
关于桥式等效采样的问题,这是电路图C:\Users\ZCHX\Desktop\1
等效采样后脉宽很宽,原始脉宽是5ns左右,周期是2us,等效采样后周期在时间轴上放大5000倍变成10ms,脉宽理论上应该变为30us,实际脉宽变为300ms左右,底部变为平的,被这个问题困扰半个月了,找不到问题点在哪
C:\Users\ZCHX\Desktop\1

楼主:
哪位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Q1 你用的是结管?  如果是mos管可以GS接个电阻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 你用的是结管?  如果是mos管可以GS接个电阻加速

Q1是JFET,应该跟这个管子没关系,从C42输出的脉冲就不对,脉宽很大,而且底部是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Q1是JFET,应该跟这个管子没关系,从C42输出的脉冲就不对,脉宽很大,而且底部是平的 ...

这个电路没见过,采样脉冲多少?我仿真玩玩

网友C:
看不懂啊!

“原始脉宽” 是不是采样脉冲宽度?

我设计这种采样电路,C50,C51 不使用普通电容,用传输线或者延时线代替。直流偏置阻抗调成延时线特征阻抗,一般就是50ohm。

网友D:
通常,信号在管子的反向端输出,高频特性都比较差,要采用跟随器电路,高频响应才好

楼主(2022-12-27):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没见过,采样脉冲多少?我仿真玩玩

是这样的,IF_ANT是被采样信号,周期2us,脉宽6ns左右;SAMP_PULSE和SAMP_PILSE_INVERTER为一对脉宽相同,幅值相反的取样脉冲,周期为2.001us;这是等效取样门电路,从C42出来应该是IF_ANT在时域上展宽的信号,理论上周期为2ms,脉宽为6us左右,而实际测出来周期确实为2ms,但是脉宽却变为了100u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啊!

“原始脉宽” 是不是采样脉冲宽度?

原始脉宽是被采样脉宽,也就是IF_ANT;这是导波雷达上的等效采样电路,IF_ANT是被采样信号,周期2us,脉宽6ns左右;SAMP_PULSE和SAMP_PILSE_INVERTER为一对脉宽相同,幅值相反的取样脉冲,周期为2.001us;这是等效取样门电路,从C42出来应该是IF_ANT在时域上展宽的信号,理论上周期为2ms,脉宽为6us左右,而实际测出来周期确实为2ms,但是脉宽却变为了100u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信号在管子的反向端输出,高频特性都比较差,要采用跟随器电路,高频响应才好 ...

你是指Q1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IF_ANT是被采样信号,周期2us,脉宽6ns左右;SAMP_PULSE和SAMP_PILSE_INVERTER为一对脉宽相同 ...

说了半天没用的数据,就问你采样门使用的采样脉冲参数。

网友D:
是的。因为反向端输出存在米勒效应的缘故。也可以使用沃尔曼电路来改善高频响应。

可以百度  沃尔曼电路,查阅下面二个网页

晶体管电路设计之Cascode渥尔曼电路 - 知乎 (zhihu.com)
渥尔曼电路设计 - faithyiyo - 博客园 (cnblog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没用的数据,就问你采样门使用的采样脉冲参数。

采样们使用的采样脉冲参数为周期2.001us,脉宽也是6ns左右,幅值3V的两个对称取样脉冲

网友E(2023-02-02):
这是示波器的问题吧

网友E:
等效采样相当于把采样率提升了5000倍的话,那么你同样的信号波形就多了5000倍的点数,如果点数间隔示波器没有做对调整的话,时间上就是会有问题的。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