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中断标志位异常

楼主(2022-11-21):
使用STM32F103,用定时器中断,输出比较---输入捕获---定时器更新中断,都发现;我只使能了一个通道的中断,但是每次进中断的是都会出现CC1IF到CC4IF中断标志位全部都置位;这个是为什么呀?

网友A:
检查下到底开启了哪些通道的比较事件、或捕获事件。

网友B:
从原理上推测可能是其他通道CCR中的值(默认值为0)撞到counter 的值发生了比较,然后硬件置位。只是看应用需不需去管它。不管它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C:
先把代码发出来看看把

网友D:
这几个CCIF标志只要满足条件就会置位,没有使能中断就只会置位但是不会产生中断,可以不用管